惠普G4集成掉电求助

楼主(2015-11-26):
惠普G4开机进系统一半掉电,  拆机除尘风扇口以睹,清理完,还掉,温度正常,掉电开机还能开。进PE也掉电
,换过CPU,内存。刷过BIOS,没办法了无从下手了,有遇到的帮帮忙吧,风扇也换了。。。。。。。。郁闷中求解

网友:
确定散热架是否导热? 是否是5V不耐压?bioS刷对了没有 ? 再看看南桥的条件吧

网友:
你试看看直接进入BIOS不要开机进入系统
放一阵子看还会不会掉电
我上次碰到一台進系統一半會掉電可是在BIOS里就不会
查不出所以然来后来买板了
还好这板还满便宜的

网友:
先按楼上说的做吧

网友:
加焊桥解决。

网友:
修过这款机子确实 加焊桥后OK

网友:
这机器  显卡  爱出问题      焊下显卡  试试

网友:
应该不是散热问题

网友:
加焊桥把。。

网友:
先干显卡   在干  北桥

网友:
各路电压都查过没

网友:
广达,PG的电压正常没有,我现在手上有一个联想Z370和你问题一样的,但我的是PG有问题,风枪热一下PG 门电路就可以进PE 。我现在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