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20 一体机 开机一会儿花屏

楼主(2015-11-26):
DELL 2320 开机 DOS 下正常 进PE 进WINDOWS 花屏 显卡不发汤。附件IMG_2537
Windows

网友:
花屏是 的 图片为下面的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做系统试试。或屏坏。显卡

网友:
如果是集显,可以换下内存试试。
显卡。内存,显存。

网友:
多谢各位 有时还不能开机 就是 开机不显示 但可以看到屏幕有反映 就不显示

网友:
显卡IC是:
N12P-QE-A1

网友:
有时开机 风扇转 指示灯不亮 BIOS 1 2 只有几个波 CPU供电MOS 4脚 无波。

网友:
能显示时 。 BIOS 的波有好多。 CPU MOS有波

网友:
EC BIOS PCH BIOS 都重新刷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虚焊或损坏 加焊一般能好

网友:
这种现象不太象是显存,倒好象是显卡

网友:
你可以先加焊看下

网友:
我先是加焊 244 247 没有用
后来 拆下来 重新值球 还是花。 要么就开机。可以触发 不接内存也会报错。但是 就是不显示。

网友:
后 拍了两个 BIOS 刷了 还是一样 可以触发 不显示。

网友:
修过一台DELL 的一体机,LVDS出来后会经过一个显示逻辑版(就是用来调亮度和关闭屏) ,在到屏,故障就是这个逻辑板坏了 。 直接把屏线插到主板上就OK。。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有条件换屏看下,感觉还是显存的可能大点

网友:
客户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