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半小时断电问题无法解决,奉上找到的所有BIOS

楼主(2015-11-26):
联想G480半小时断电问题无法解决,后来发现CPU应该是客户自己网上买的 I3 2350(查遍了网上都没G480带I3 2350的本,各位大哥如果有遇到过给小弟说一下),奉上找到的所有BIOS,希望对以后碰到此类问题的同行有所帮助。
Lenovo G480 LG4858L 11326-1
绿板,单内存条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g470南桥BIOS-ok 半小时掉电bios.rar

网友:
今天附件没法添加太多,明天继续奉上

网友A:
你的CPU给人家换过的。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PU问题啊

网友B:
3代不是可以和2代互换用吗

网友C:
这个论坛上已经有了啊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刷BIOS就可以吗,你上个B815的CPU试试。

网友E:
G470和G480BIOS是通用的吗?

网友F:
你的意思是刷BIOS就可以吗?

网友G:
问问客户以前的是什么cpu,换个一样的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CPU给人家换过的。

客户的U  客户网上买的 不知道是不是问题U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PU问题啊

只能试一下了  手上没这款U

网友:
引用 网友B:
3代不是可以和2代互换用吗

不能把 这个还没测试 谢谢

网友I:
应该南桥是HM70的芯片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论坛上已经有了啊

我下载了很多 都是论坛上的 准备在这个帖子 都汇总一下 方便同行查找 我也找了好几天 深知很累 不如一下贴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刷BIOS就可以吗,你上个B815的CPU试试。

很多同行都说刷BIOS就可以,我今天早上刚看到U竟然是这样的 所以很少沮丧,准备淘宝个U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G470和G480BIOS是通用的吗?

不通用的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你的意思是刷BIOS就可以吗?

正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这个U被换过了,所以我刷了十几个都不行 怀疑是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问客户以前的是什么cpu,换个一样的cpu试试。

客户从58同城买的,早找不到卖他本的哪个人了,只能认作倒霉了呗

网友J: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这个机器究竟是因为CPU的问题导致,还是刷了BIOS没有用呢?

网友K:
我暂时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掉电跟很多因素都有关,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没修好

先刷BIOS吧 我这BIOS 下载了很多 明天都贴上吧 刷不好再找其他问题 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M:
这个机器是HM70或者NM70的芯片组?如果是,只能用奔腾赛扬的CPU,i系列会半个小时断电,要用i系列的CPU,只能换HM76 HM77的芯片组。

网友:
同样没修好

网友N:
掉电的话 一般是BIOS引起的  还有CPU   散热也要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南桥是HM70的芯片组吧

是啊 是HM70的芯片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没有描述清楚,这个机器究竟是因为CPU的问题导致,还是刷了BIOS没有用呢?

现在怎么说呢?刷了很多BIOS都无效,大约10几个吧,今天早上才发现 CPU是被换过的,手头没这个988的U 所以说 不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暂时还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掉电跟很多因素都有关,不好搞

恩 准时半小时掉电 一秒不差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机器是HM70或者NM70的芯片组?如果是,只能用奔腾赛扬的CPU,i系列会半个小时断电,要用i系列的CPU,只 ...

谢谢了 终于知道原因了,我说怎么刷BIOS都是没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掉电的话 一般是BIOS引起的  还有CPU   散热也要处理好。

拆了温控模块也不行

网友:
看楼上 说的很专业 是HM70的芯片组不支持

网友O:
搞好了没,是BIOS还是CPU啊

网友P:
在PE中也是半个小时断电吗,还是在系统中,这个得一个个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O:
搞好了没,是BIOS还是CPU啊

某宝的B815正在路上 来了测试 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P:
在PE中也是半个小时断电吗,还是在系统中,这个得一个个排除,

PE下 系统下 主板BIOS下 通通断电

网友:
G470和G480BIOS是通用的吗

网友:
我想问一下 哪个金色的是硅脂吗

网友:
遇见好几次看见就不舒服

网友Q:
的网上买东西就是 这样ken

网友:
应该是被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你主题是G480而BIOS写的确是G470是为何呢

这确实G480的 重命名的时候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的网上买东西就是 这样ken

确实被坑了 唉

网友:
客户 坚持认为网上也是有正品的 唉

网友:
BIOS你发错了吗 标题和BIOS不对称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是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能试一下了  手上没这款U

你看看你的这个主板的南桥是什么型号,你就知道问题了。

网友R:
都是准时用到半小时断电吗

网友S:
金粉硅脂,也是有钱的主。

网友T:
论坛的你试过不可以的就不要上传了 也许不是bIOS的问题 等你彻底解决了在说明下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看看是HM70不是  如果是  那就别折腾了    照着INTEL白皮书上说   H70只支持赛扬和奔腾  上I系列会半小时掉电  无解  要么换成J8C 或J8E桥

网友U:
关注这个帖子,等待解决

网友V:
换了cpu也会导致掉电吗???

网友:
有个一样的没修好

网友W:
你这会误导人的,其实你刷了BIOS还没解决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你这会误导人的,其实你刷了BIOS还没解决问题吧。

过几天 某宝买的CPU 到货后 在给大家说说到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哎 有可能是CPU问题,我在网上买的U快到了,到了测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换了cpu也会导致掉电吗???

cpu在路上呢 还没到呢 到了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关注这个帖子,等待解决

好的 很快就有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论坛的你试过不可以的就不要上传了 也许不是bIOS的问题 等你彻底解决了在说明下

恩 知道了 以后我会注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金粉硅脂,也是有钱的主。

某宝的货 6元一大镇痛

网友:
引用 网友R:
都是准时用到半小时断电吗

是啊 准时的 一秒不差

网友X:
直接换个CPU试试,按说这个机子可以上二代和三代I5都也可以

网友Y:
看来好几遍才看明白 感情你是没弄好 但是吧论坛下载的刷过了不行的BIOS传上来了啊

网友Z:
换CPU试试吧, 还要查CPU供电电感边上的两个电容,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正常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这个U被换过了,所以我刷了十几个都不行 怀疑是U的问题

这个不能用I3和I5的,你换个B820 B940这些就好了,再不行就只能换桥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直接换个CPU试试,按说这个机子可以上二代和三代I5都也可以

原因找到了,CPU的问题 南桥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Y:
看来好几遍才看明白 感情你是没弄好 但是吧论坛下载的刷过了不行的BIOS传上来了啊

坛子里发的BIOS应该是好的,是CPU问题 终于知道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换CPU试试吧, 还要查CPU供电电感边上的两个电容,

是CPU问题 确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个不能用I3和I5的,你换个B820 B940这些就好了,再不行就只能换桥了

换了 B820  OK了 谢谢关心

网友:
解决了,CPU的问题,南桥不支持

网友AB:
最后是什么问题搞定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最后是什么问题搞定了没有呢

搞定了是 CPU问题

网友:
谢谢您的关注,只是给大家说 少跑弯路

网友AC:
绿板G480  BIOS 解决掉电,篮板G480 就不行了

网友:
时间都是固定的吗

网友:
换个u试试再不行的话 个人感觉这种问题最难搞了  BIOS会引起半个小时才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绿板G480  BIOS 解决掉电,篮板G480 就不行了

我的就是绿板的BIOS 不是篮板得

网友:
时间都是固定的 查看了 BIOS的时间不会更改

网友:
没有发完哈

网友AD:
G480 通病  桥上面的一颗电容!!

网友:
这个bios不好找吧

网友:
你这个是二代的cpu

网友AE:
u通用的可以换二代的

网友:
估计这个客户让坑了     买笔记本还上58  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G480 通病  桥上面的一颗电容!!

不是的  是CPU的问题 解决了 换U

网友:
还行 咱坛子里很多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E:
u通用的可以换二代的

不可以的 南桥是不支持的

网友AF:
CPU 问题引起的???

网友AG:
是不是CPU散热铜管的问题啊

网友P:
你的文件写的是G470,改正下,别让人产生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的文件写的是G470,改正下,别让人产生误解

其实是480 名字起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是不是CPU散热铜管的问题啊

不是  是南桥的问题 不支持I系的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F:
CPU 问题引起的???
是啊 CPU的问题 确切的说是南桥不支持

网友:
据说把南桥换成SLJ8C就能完美支持i系的U了。

网友:
你这个标题是G480那个BIOS怎么是G470的

网友:
换个三代的cpu试一下啊

网友:
70和75桥直接更换?

网友:
70不支持i系类的u 换个b系类就okl

网友:
桥坏也会导致半小时断电

网友:
品牌機的U不能亂換,你可以打電話問联想這個U有沒有支援?

网友:
以前我換過康柏桌機的U,把原本的U換上比較高階的U,後來約幾十分鐘後就斷電了

网友:
最後問了康柏才知道這板子不支援

网友:
我收一台G480的笔记本原先是B940的cpu,我想改成4核的,换的就是i3 2350的cpu,但是很奇怪,就是做不好说那个系统,肯定不是系统的问题,我就纳闷了

网友(2020-06-21):
我的联想g50进bios和系统都一样,通通半小时自动断电,这个笔记本用了5年多了,最近才出的问题,想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