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G915WA

楼主(2015-11-26):
明基G915WA点半个多小时后黑屏 指示灯也不亮了 驱动板5V 12V都没了 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源板的问题吧

网友:
那就查电源吧

网友:
别费脑筋了,直接换一块电源板,才10来块钱,不然就换PWM芯片或者MOS管,估计发热造成

网友:
电容全换,或换个电源板。

网友:
电源部分问题。

网友:
还是电源部分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