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拆cpu风扇的方法图解

楼主(2015-11-26):
正确拆cpu风扇的方法图解

  怎样正确拆cpu风扇呢?我们的电脑时间用久了,cpu风扇里面的灰尘需要清理或者是cpu坏了需要更换,但大多数用户不会拆cpu风扇,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怎样正确拆cpu风扇及注意事项。

  拆cpu风扇的步骤:

  1.用平口螺丝刀或手劲,把CPU风扇四角的涨紧固定栓拧松。

  2.把风扇四角涨紧栓栓柱向上拔起。

  3.把风扇与主板连接的电源线拔出来。

  4.把风扇向上提起,就能把风扇拿下来了。

  5.风扇固定栓栓脚就是由两片塑料作涨紧栓,中间插一个涨紧栓柱组成,对cpu风扇起到固定作用。

  6.当涨紧栓插入主板风扇固定孔,两片涨紧栓中间再插入涨紧栓柱,就可把风扇固定压紧在CPU上面了,因此拆卸时只需反方向操作就能拆cpu风扇了。

  拆cpu风扇的注意事项:

  1.在拆cpu风扇时,一定要先拔下风扇电源接口,进行风扇拆卸。

  2.将风扇四角涨紧栓栓柱向上拔起时,注意按住散热器,以避免用力过猛。

网友:
其他风扇呢?

网友:
有必要发这中水贴

网友:
775的一些底座有些还会把线给搞断

网友:
来这里的人会搞不定这个吗

网友A:
有必要水一下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必要水一下下啊

何必水一下,论坛里有奖投稿啊,那个来分更快啊!行动,去投稿把!!!!!

网友:
这个水灌的真好,我想给你评个100分

网友:
对于新手来说,有图 有真相 ,还是比较容易看懂的

网友:
其它我都是大白,这个我敢说我是大神!

网友:
来这里的应该都会吧 有点水了。

网友:
拆这个确实也要小心。因为有些风扇老了。。脚也容易断。.。

网友:
水贴!还是粘贴的

网友:
这个水灌的真好。。。。权当给纯新手看了

网友:
科普科普!!!

网友:
学习了,看到过直接硬拔的。装的时候更要先拉一下,看到过有的连脚有弯了一个的。

网友:
lz,小弟跪拜,做维修有人不会拆风扇???

网友:
沒有圖可看如何分解

网友:
这真高级 我还没见过。

网友:
拆个风扇都可以写的这么详细,楼主有时间可以写写拆平板或手机的教程贴

网友:
新手很实用,这个绝对是有好多人装不好的

网友(2016-01-09):
怎么说呢,也算是给新手普及一下吧,基本修电脑的都能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