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1912HC液晶显示器LED背光,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亮一下后就黑屏,如何修?

楼主(2015-11-26):
大家好,一台DELL E1912HC液晶显示器LED背光,开机指示灯亮,屏幕亮一下后就黑屏,亮的时侯屏显示正常,关闭电源再开也是如此。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看看背光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背光有没有问题

背光是LED的,LED灯都没事,

网友:
查芯片的PDF图啊,一步步排查嘛。

网友:
查芯片的PDF图啊

网友C:
亮一下,有图,说明驱动板好的。是应该升压保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是LED的,LED灯都没事,

要么是没有升压,要么是有升压,但保护了

网友:
驱动板上8个腿芯片坏了。更换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亮一下,有图,说明驱动板好的。是应该升压保护吧.

兄好,是LED驱动芯片坏了么?型号:MP3389EY

网友:
黑屏的时候,有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黑屏的话那个供电不正常,修那个。

网友:
查on off信号,正常的话查生压板。

网友:
升压板,LED灯条,有的灯条是会发生故障的!但是还是能亮的

网友:
换升压二极管有惊喜

网友:
改通用升压条,确定故障

网友:
驱动板上8个腿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在修一个  通电升压时有35V 亮一下就灭 电压慢慢变成18V  这样应该是升压保护了吧

网友:
看是不是灯管烧了,,,,

网友D:
呃,是LED的。我遇到过LCD的灯管烧了一个,亮几秒就灭。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不知道楼主是同行还是客户,客户就送修吧

网友:
升压电路!!!!!!!!!

网友:
查下高压芯片和升压二极管啊,应该是高压隔离保护动作了啊

网友(2016-09-05):
开关机信号正常吗?

网友:
有没有灯开启信号?

网友:
黑的时候你用电筒照下看能不能看到有内容显示

网友:
升压板检查下

网友:
灯条会有可能吗

网友:
用万用驱动条测试背光,正常的话就测试背光开启信号,还是正常就是升压部分的问题了,,进一步检测升压部分的供电。看看是保护了还是ic有问题。保护了就查背光的反馈电路。最最没有办法直接改高压条进去。15一条,万用。【迅维】有。淘宝也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是LED的。我遇到过LCD的灯管烧了一个,亮几秒就灭。
我修过一台led灯烧了一个的,光是拆换led灯就拆了一大会。

网友:
我每天都在修戴尔显示器,这两块板我研究过了,可以一起探讨下我QQ646600916

网友:
换一套 升压板 和LED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 试下就行了

网友:
外接LED升压板试一下

网友:
直接上万能板 一式就知道

网友:
改个通用高压试试

网友(2018-03-26):
量一下就灭 很简单 一步一步排除 一闪黑无非就是灯管 身压板 灯管 你看他灭的时候电源板输出还有没有 如果没的话或跳变那就是电源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