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win7系统怎样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

楼主(2015-11-26):
win7系统怎样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

  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觉,电脑用得时间长了,就会出现卡顿现象。那么,怎样才能缓解这个问题的发生呢?方法之一就是定期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电脑磁盘碎片整理是通过系统软件或者其他的专业的磁盘碎片整理软件对电脑磁盘在长期使用过程中产生的碎片和凌乱文件重新整理,释放出更多的磁盘空间,让磁盘的存储信息更加秩序化、规律化,可提高电脑的整体性能和运行速度,就是加快电脑的运行速度,让电脑运行的更流畅。那么win7系统怎样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呢?下面我们一起学习一下win7系统怎样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

  win7系统电脑磁盘碎片整理的步骤:

  1、打开win7系统资源管理器。

  2、在C盘上标志上,点击鼠标左键选中C盘,然后单击鼠标右键,选择“属性”(一般在最下方),再单击鼠标左键,此时弹出另一个对话框。如图所示:

  3、默认打开 “常规”,

  4、在该页面切换至“工具”,在“碎片整理”下点击“立即进行碎片整理(D)...”按钮,

  弹出如下页面,如图:

  5、在页面中,选中C磁盘,,点击“分析磁盘”,分析磁盘碎片现状

  6、磁盘碎片分析中

  7、完成,碎片为零,说明磁盘碎片较少。可以继续点击“磁盘碎片整理”,或者直接点击“磁盘碎片整理”,同样会先进行磁盘分析,分析完成后,自动清理。

  8、开始清理,耐心等待清理完成,完成后点击关闭按钮即可。

  以上是win7系统怎样进行电脑磁盘碎片整理步骤,希望通过以上方法,可以提高电脑的整体性能和运行速度,解决电脑慢卡的问题。

网友:
能提高速度??

网友:
系统自带的整理实在是太慢 还不如下个碎片整理大师 来得快 并且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