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6400插双内存不亮

楼主(2015-11-26):
有台DELL E6400插双内存不亮 内存和内存槽都没问题 单独插1根内存不管插上面槽和下面槽都没问题 那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DELL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和上拉还有刷下BIOS先吧

网友:
内存不兼容吧

网友:
频率不一样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内存大小的关系 查下 VTTDDR

网友:
也许两条内存不兼容,或者你动动CPU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 问题解决了是一根内存有问题,单插没问题一起插就出现问题,最后发现一根可以和别的内存同时插上,另一根不能和别的内存同时插上,内存是出厂原配的两根2G,不会出现不兼容和频率问题。

网友:
原来是内存的问题啊

网友:
应该刷Bios

网友:
看来还是一根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内存有问题吧?你换两根一样的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