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绕制问题请教!

楼主(2015-11-26):
手头有一个电源桥坏了,烧毁了EMI电感,由于找不到同样的电感,想自己绕制(烧毁的电感只烧掉了一边),匝数两边是相同的吧,匝数已知,线径可以找到相近的,现在问题是,在绕制的时候是均匀绕制还是偏绕,需要整齐排列绕制还是随意都行?现在我直接去掉电感导线连接,今天没啥生意,突发奇想自己绕一个装上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
线比较粗一般是平绕

网友:
4搂补充图!原电感貌似是偏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传一张此电源铭牌的图片吗?.........

杂牌货,手头找不到大小合适的电感,实在不行先将就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源用在何处?......

12V5A,工控机(软路由)供电

网友:
方向线径长度(圈数)相同 随意绕

网友:
EMI直接拆掉不影响

网友:
线圈绕制没有什么要求,线径匝数相同就好,关键是慈心能大,不能小,否则抗干扰性能受到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