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ALUATION COPY,NOT FOR SALE DELL 220s机器的G450M03破主板各位看下

楼主(2015-11-26):
EVALUATION COPY,NOT FOR SALE     DELL 这破板子 修好了    但开机不引导啊   我擦

网友:
有知道怎么处理吗?》  难道丢了   看下面的意思是非零售版?  就是要整套卖   主板单独卖不了?

网友A:
不知道写个bios行不行?这种只在bios里限制的

网友:
刷了BIOS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写个bios行不行?这种只在bios里限制的

刷过来了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写个bios行不行?这种只在bios里限制的

刷过来了BIOS了,哎 我觉得也是很奇怪的  怎么会这样

网友B:
是不是每次开机都要手动引导才能进系统   进pe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C:
可能要使用DELL整套的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每次开机都要手动引导才能进系统   进pe修复一下试试

BIOS都进不去   就卡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要使用DELL整套的配件

哎   这个板子是好的   本来是DELL的收费机上的    坏了直接换个块  现在这个修好了   本来是正常的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