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高手帮我说说这款可调电源的优缺点,谢谢...

楼主(2015-11-26):
麻烦各位高手帮我说说这款可调电源的优缺点,谢谢...
刚在迅维入手了一个可调电源【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40993450635
】
但是好几个同行说这款可调电源不好,说是用直流电源改的。我之前用的是龙威的。那个是用大变压器的!用了好多年了!现在换成这个,刚入手暂时没发现什么问题。但是对这方面不太懂,所以问问懂的高手说说这款电源怎么样?
缺点

网友:
电流烧机老调不动,粗调怎么转来回转

网友:
没有啊,我用的就是这个,感觉很好的,龙威的太重了,

网友:
有多余时间把我的龙威改数控!!!!

网友:
这个电源先用了开关电源后再转为线性电源弄的不楞不类,相比老式的除了轻没有什么优点可言,线性电源的功耗大和开关电源的干扰大这两大缺点倒是全被它占上了。

网友:
开关电源的干扰时光问题。一般用也可以

网友:
我只看不说。

网友:
看來功能是很多但我沒用過,不知好不好用

网友:
修笔记本还是喜欢看指针的摆动 不喜欢看数字的调变

网友:
没有用过没有发言权,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