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204tx i3ati 独显 开机显卡温度90度 cpu 主板散热正常

楼主(2015-11-26):
(无正文)

网友:
哪位大神 救救

网友A:
看看散热器和显卡接触好不好呗要不就换散热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散热器和显卡接触好不好呗要不就换散热器

确定是接触是好的用的是硅脂 片  但是cpu温度又是正常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