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

楼主(2015-11-26):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

  很多用户经常会把局域网共享的打印机理解为网络打印机,因此在学习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前,首先要确定你的打印机为网络打印机,而不是局域网共享的打印机,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具体区分方法如下:

  网络打印机:打印机上的接口为网线,与路由器或交换机直接连接,不需要电脑主机来控制。

  局域网共享的打印机:打印机的接口为USB数据线与电脑连接,需要一台电脑主机来安装驱动,然后把驱动共享给客户端,客户端用户通过局域网找到主机上共享的打印机驱动,来控制打印机工作。

  如果你的打印机为局域网共享的打印机请参考迅维网相关教程:局域网打印机共享设置图文教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8778-1-1.html

  如果确定你的打印机为网络打印机,接下来教你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首先记住你的网络打印机的IP地址,(打印机自身的IP地址的的设置方法,因品牌不同方法也不相同,在相应品牌的官网都有设置方法。)本文以佳能激光网络打印机LBP3300为例,来讲解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其他品牌添加方法基本相同。

方法一:  1,        下载驱动程序:进入对应品牌的打印机官方网站,选择对应的打印机种类、系列、型号下载驱动程序。

  2,在电脑操作系统左下角点击开始,选择设备与打印机,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1)

  然后选择“添加打印机” 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2)

  选择添加“网络或无线….打印机” 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3)

  选择搜索到的对应网络打印机,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4)

  如果电脑操作系统内部有自带对应驱动就直接选择,如果电脑操作系统内部没有对应驱动,可以选择从磁盘安装,手动选择你下载的驱动,然后点下一步,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5)

  继续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6)

  最后点击完成,即完成网络打印机添加过程。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7)

方法二:

  1,下载驱动程序:进入对应品牌的打印机官方网站,选择对应的打印机种类、系列、型号下载驱动程序。

  2,安装打印机驱动程序双击下载的文件,弹出以下窗口,单击“下一步”按钮,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8)

  选择搜索要安装的网络打印机,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9)

  鼠标左键双击搜索到的网络打印机,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10)

  弹出对话框提示“删除防火墙对驱动的阻塞设置”,单击“是”按钮,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11)

  出现窗口提示“安装开始后将无法停止”选择“是”按钮,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12)

  计算机检测到打印机后,自动进行安装,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13)

  自动完成打印机驱动程序安装,出现以下界面时,勾上“现在重新启动计算机”,并单击“退出”按钮。计算机重启完成后,即可使用打印机,如图所示。

如何添加网络打印机(图14)

网友:
基础方法, 不错不错

网友:
知识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