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寸LCD显示屏

楼主(2015-11-26):
求助那个是码片.两个型号一样

网友:
一个是码片一个是 屏主控程序。。 最简单点就是跑线
接口上6 7 脚是EDID

网友:
一楼正解,感觉U1像是码片

网友:
一般屏都不怎么修

网友:
离屏插口近的那个是码片,DELL没有码片好像还不亮换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