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m1210每天首次上电黑屏,时间长

楼主(2015-11-26):
笔记本,每天首次上电黑屏,(偶尔也不黑屏,等2分钟后出现开机画面),但无论是否黑屏,都要经过二分钟以上的时间,再强关重启才能好,也一定好。(不黑屏时不用强关重启)。使用无任何异常。

比较奇怪的是,黑屏等待的时候,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按numlock或capslock键没反应,强关后重启就一切正常了。

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关机后时间超过四个小时,就会出现以上情况,求经验,会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换硬盘了吗

网友:
如果本的年号较长,看一看屏线是不是有断的呀

网友A:
这机器的显卡是7300吧  显卡有通病

网友:
显卡 应该有问题

网友B:
是不是LCD屏,是不是屏里灯管坏了。。。。

网友:
硬盘有问题就不会在黑屏的时候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LCD屏,是不是屏里灯管坏了。。。。

兄弟不适于搞维修。灯管坏了是不可能造成延迟二分钟才出开机画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的显卡是7300吧  显卡有通病

是7400显卡。见过类似的故障么?
如果真是显卡,就不弄了,凑合用吧。

网友:
思路清晰  快速锁定故障  厉害

网友:
金牌大神求助,我们不敢在大神面前造次啊

网友:
你先用外接显示器看下,先排除屏的问题,然后就有可能是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不适于搞维修。灯管坏了是不可能造成延迟二分钟才出开机画面的

灯管老化也是有可能的,楼主屏换过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7400显卡。见过类似的故障么?
如果真是显卡,就不弄了,凑合用吧。

以前遇到过 开机之后不显示要等十几分钟才能开机   加焊显卡好了    你可以试试 把显卡加热 看开机能不能正常

网友:
硬盘坏道检测没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