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微盛NSI-G31CL不触发

楼主(2015-11-26):
板子是上次给客户换板留下的,问题是不能触发。当时打值时发现有一组USB数据线对地了,就丢在了一边。今天买的助焊膏回来了就拿出来了(前几次没焊膏,想用焊宝植南桥,都没植好) ,换了个南桥。也不急上电又打了下阻值,都正常,开始插电还没点关当就先测了下3VSB发现才0.6V不正常,对地有200多应该不短路啊,用手摸了下南桥,网卡,声卡等元件也都不烫。直接又测了1117的分压电阻都正常又有5V输入,到这就只有1117坏了,为了证明是1117坏又没短路,直接用可调电源加了个3.3V,测量没3.3V被拉低。

换掉1117,3.3V终于出来。点开关档C1报警,因为没上内存,上内存了再点开关,跑码31不动了。擦。。。。心想不会还有什么问题吧,(前面拆桥时不小心把旁边的电容电阻吹移位了又焊回去了,就一个不知道多大的电阻不见了,凭感觉换了个33欧的),从新换了根新内存,上电滴的一声,终于亮机。心说了一声,艹尼玛终于亮了。

试了下一切正常。。。没图纸没点位也没BIOS,希望各位能加点分。。。。

网友:
每次都没什么人给加分,

网友:
不喜欢植珠

网友:
1117坏可调电源加的3.3V没有被拉低推测这里与输出引脚对地阻值有关系,且主板开机针工作电压同时应该也不会产生,1117输出引脚对地阻值200多欧姆可以理解成偏高状态,南桥旁边的电阻一般起到系统总线信号电压上拉作用。

网友:
南桥,网卡,声卡等元件出现发烫的情况这里只有1117输出引脚对地阻值偏低才会导致。

网友:
这种板值珠练手不错

网友:
这机用PE系统

网友:
LZ不错 加分了

网友:
进的是pe---------

网友:
不是PE系统,而是进PE模式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
进PE装系统,测试

网友:
进PE装系统。

网友:
82801的大南桥容易坏

网友A:
技术可以 迅维出来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 迅维出来的不错

自己努力才是真的

网友:
在学校培训会一体化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术可以 迅维出来的不错

主要靠自己的实力。不是每个人在迅维出来都很厉害。

网友:
NSI这个牌子真坑爹,仿MSIV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