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几天修好张山寨X58,不知道这板BIOS好不好找,上传一下给大伙备用

楼主(2015-11-26):
前几天收到张国产自主牌子的X58,小板,只能上两内存。到手发现已经被干过南桥。接上电源,短接开关发现不能触发。用表量了一下开关针电压正常,再量CMOS跳线只有1.98V,低了。

再加上看到南桥被干过,怀疑桥坏了,换了一下新的上去,问题依旧。走弯路了,撞板了,想起触发电路图那个电子到南桥是有个电容的了,
心想南桥换了还一样,电压还是低,这个电路就只有这个电容了(新手,看过一下图纸,只知道CMOS这段电路只有这个电容,如果还有什么复杂一点的我就不知道了)。但板这么大,对一个新手来说,找这个电容也不容易啊。嘿嘿,之前在折腾华硕P6T时下载了点位图(这板卡1D 60还没折腾好)。南桥一样的。打到点位图,找到CMOS跳针,点了一下相连的件,就一个电容和南桥。数了一下南桥脚的位置。就回到看山寨板,电容电阻分布和华硕的差不多嘛,那就一表笔点CMOS跳线针,一笔在那区的电容扫,几下就听到嘀嘀响了,是它了,把它换掉,上电,量了一下跳针电压,3点几,正常了,短接开关,跑码了,这板修复了。
修好顺便备份了个BIOS,估计山寨板的BIOS也不好找。上传给大伙备用。

如果之前已经有这样的帖子就麻烦管理员删帖吧。

网友:
淘宝好多这样的山寨板,坏了找bios就完蛋了

网友:
BIOS是亮点  这种确实不好找

网友:
这杂牌不能算山寨吧

网友:
是啊   找个BIOS真的很苦的

网友:
这样的BIOS  确实不好找   算得上好东西吧

网友:
好山寨的卖相

网友:
希望以后大家对这样类型的板子也把BIOS传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时需要bios的时候找不到的话会让人崩溃的

网友:
也是,这种BIOS坏了也不知道上哪找,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好啊,是要经常备份这种BIOS

网友:
山寨的BIOS不容易坏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楼主,,你说这种X58主板,,行不行,,能不能用,深圳,这边者是这种板??

网友B:
小牌子的bios 是难找
要是楼主再发下这个具体叫什么型号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请教一下,,楼主,,你说这种X58主板,,行不行,,能不能用,深圳,这边者是这种板??

使用中,感觉还可以,没死机没蓝屏,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牌子的bios 是难找
要是楼主再发下这个具体叫什么型号更好了

你遇到这种板,看看主板零件分布一样的就照刷吧。我见过几张这样的板,帖的牌子不同,但其实都是同一种板。

网友:
杂牌板确实难找。

网友:
BIOS 还真是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