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内置pci无线网卡,可以兼容的吧?

楼主(2015-11-26):
清华同方超锐V400 的笔记本,它的无线网卡,可以用别的替换吗?有师傅说:内置pci无线网卡:有程序的,不是什么无线网卡都兼容的。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不知道  我反正给三四个机器加过,都可用

网友:
一般都是不可以的,同品牌的有的可以用

网友:
只要不是带蓝牙的基本可以通用吧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A:
恩,也不是什么带程序的,而是在bios里已经标明了无线网卡的兼容型号!就跟thinkpad的机器差不多!当然你用超锐其他型号的无线网卡可以试试!

网友:
这么费力干嘛,实在不行淘宝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恩,也不是什么带程序的,而是在bios里已经标明了无线网卡的兼容型号!就跟thinkpad的机器差不多!当然你用 ...

确实是bios里限了型号,并不是网卡带什么程序...

网友:
你最好是找一样的无线网卡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