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r400奇怪故障现象

楼主(2015-11-26):
    今天接一客户电脑,型号是THINKPAD R400,故障现象是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只有一点点的变化,先放电不行,拆硬盘,再按开关,电流能上了,而且可以亮机,只要接上硬盘就不行,换过几个硬盘故障现象一样。用U盘能正常进PE,现在不能确定是哪里的故障,特来神坛求高手解惑!!谢谢大家。

网友A:
sata'借口供电正常的话  考虑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B:
目栓下接口,看是否有问题

网友C:
裸板接硬盘试过没有?

网友:
是卡LOGO吗

网友:
硬盘  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sata'借口供电正常的话  考虑换个南桥试试吧

恩。我测下,谢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栓下接口,看是否有问题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

网友D:
意思是装硬盘上去开机不显 还是不触发 还是开机掉电 或者卡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装硬盘上去开机不显 还是不触发 还是开机掉电 或者卡LOGO

装 上就是不触发。电流有一点点变化

网友:
有这个可能,但这个接口好换吗

网友:
不是,就是装上硬盘就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接硬盘试过没有?

试过,一样触发

网友:
重点查一下SATA口有没有短路啊!前段时间也修到一个华硕的笔记本,用它的硬盘不亮机,换其他的就正常,但是那个硬盘在别的机可以正常用。

网友:
测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硬盘供电短路了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仔细检查下硬盘接口周围原件   硬盘下面的主板上贴纸还在吗

网友:
查下SATA口的供电

网友:
查下硬盘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硬盘借口正常吗、是否有短路之类

网友:
硬盘接口供电

网友E:
查下硬盘的供电部分
zhubin
供电正常的,除非是接口有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下硬盘的供电部分
供电正常的,除非是接口有问题

网友:
南桥供电 不稳会导致这个问题 我遇到的是一个小电感 坏了

网友:
这样的话确定主板上是没什么问题了,还是看看接口那块

网友:
接口有没有短路的 接硬盘量接口

网友:
测硬盘供电没异常就查一下南桥

网友:
硬盘下面的贴纸还在么 绝缘贴纸

网友:
看SATA供电,跟数据线的阻值 一般想你这种刷BIOS,不行就动南桥了

网友:
没理由啊,还是拆机修机都没有拆

网友:
硬盘接口,ec

网友:
查接口供电

网友:
硬盘接口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