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6870 酷能+显卡求助

楼主(2015-11-26):
一块迪兰恒进HD6870 酷能+ 1G显卡,开机有显示,进BIOS出现点线横纹,进系统安全模式正常,正常进系统黑屏无显示,同时键盘锁死,重装系统、插拔显卡、内存全部都试过,无效,请问下是什么问题,是否还有维修的价值,谢谢

网友:
你的电源是不是品牌货,功率够不够用?????

先换个好电源再说

网友:
这样应该是显存问题!

网友:
如楼上所说  先排除电源  然后换三大件  加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