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8A电源火花四溅!这个飞了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5-11-26):
保险,开关管,全废了,这个芯片直接爆了,但是火花四溅!这是X宝买的路由器老板送的,吓死宝宝了,闲的无聊,看看找得到合适的不!但是次芯片都这样了,看不到型号....

补充内容 (2015-11-27 10:37):
10搂有完整图

网友:
上边不是标着吗?

网友:
开盖了,不知道有奖没?这种ic好像电源通用的多...

网友A:
你可以在买一个,拆开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在买一个,拆开看一下。

新的接上火花四溅,再买个就算了!!!

网友:
楼主最好再传张整机的图片.....

网友:
电阻是连开关管,焦了,貌似是白XX银,怎么会是这么小的??现在测量组织很大很大....开关管坏了,保险管坏了,IC飞了,R1糊了

网友:
这爆的不是满屋子都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电源多用3842 ,对照标准3842电路就可判定......

你是不是修电源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如何猜到的?....

那就是咯  电源我不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吗?....

这两天太忙,没时间搞这个了,过段时间再说,我估计也是3842!

网友:
5666666666666好吊

yyyaaa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小心斑竹禁烟.....

网友:
不太清楚,过来看看而已

yyyaaa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新品怎么会当成礼花绽放呢,质量问题?

网友:
看来基本是废了 我缓缓电容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结合芯片外围电路看吧

网友:
这个看上去,动作搞的就不少,都那样了

网友:
多买几个,过年不用买烟花了

网友:
哈哈,假冒伪劣产品。用着小心 了

网友:
12V8A好大的功率,什么上面用啊

网友:
3842/3/4/5 ,看看7脚是不是电源供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