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掉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5-11-26):
客户带一个DELL P04S开机正常 装系统还没装完呢 就掉电了  不知道这种思路  应该不是温控的 因为温度不高

网友A:
有点DELL的机器进系统要装风扇,不然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DELL的机器进系统要装风扇,不然会掉电

风扇装好的

网友:
进pe掉电吗

网友:
干干显卡  试试   换换内存

网友:
应该还是在供电这里吧

网友:
先刷BIOS  后供电部分

网友:
先排除温控电路吧

网友:
说的有点不明白,电流说下

网友:
把所有外接的都拔掉

网友:
查出来了   温控把总控信号拉低

网友:
用风枪,加热显卡芯片试试,现在DELL的好多机器的温控都和显卡有关系

网友:
先排除外设  在看供电  不行干桥试试呗

网友:
先进pe多测一下 测试久一点 看看掉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