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110 键盘和触控板不能用

楼主(2015-11-26):
M5110   AMD的机子,,,键盘和触控板在进BIOS进能用,,进系统不能用,,在选择安全模式还是正常模式的时候也不能用

网友:
外接USB键盘在系统下能用,,,说明一定,,USB键盘在选择正常模式安全模式的时候也不能用

网友A:
先试试PE下能用否?然后分别拆键盘和触控板排线来试试,还不能分出再全拆内键盘和触控只接USB键盘能用否?

网友:
有可能坏了吧

网友:
系统问题吧

网友:
系统重装过,,键盘也换过,一样

网友:
进PE看看   在PE里能用的话 就不是硬件的事  PE 里也不能用的话  就拆机整吧

网友:
估计BIOS故障或IO

网友:
记得有一台是刷BIOS好的

网友:
系统问题吧 进pe能用吗

网友:
进PE也一样的,,一定是硬件问题,,有没有修到过这样问题的人

网友:
兄弟修好没有呢?我今天修一台也是这问题、

网友:
先进pe试下排除软件问题先。再考虑硬件

网友:
是不是有个网卡小板?修过一台网卡坏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试试PE下能用否?然后分别拆键盘和触控板排线来试试,还不能分出再全拆内键盘和触控只接USB键盘能用否?

你出勤率高啊。你没看”胸大脑小“?天国习惯有钱是大爷。”正式“的还能”差“?外设故障是我等”举步“者问的。

网友:
修过换桥就好了

网友(2017-10-29):
确定是桥的问题?我也遇到一个  刷BIOS 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