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80 开始白屏后灰屏再线条

楼主(2015-11-26):
版号LA 58 MB    独立显卡  已换几张屏  和屏线  都不行!   外接正常! BIOS 也刷过!

网友A:
上次有个换南桥好了

网友:
显卡    南桥   吧

网友B:
外接能否认到独显?不能认到可能是显卡故障。故障现象多是屏的问题,你已经换过屏的话,考虑换个U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附近那些保险烧了呀,或者是南桥坏了,这种板子双显卡的板子,一般都是南桥控制显示的。

网友:
这种情况很多可能性  碰到过屏幕供电偏小也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有个换南桥好了

谢谢 !我再测测!

网友:
谢谢 !我再测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能否认到独显?不能认到可能是显卡故障。故障现象多是屏的问题,你已经换过屏的话,考虑换个U试试。

谢谢 !我再测测!

网友:
看看屏供电对不对

网友:
打一下到屏上的那几根数据信号,这个问题很好判断啊

网友:
测条件最靠谱了  这么显示 肯定有不正常的   不如信号线  电压不够

网友:
加焊南桥 不行就换

网友:
测下屏供电

网友:
查南桥的故障条件吧!

网友:
SB换了好了吗,这问题有点怪,南桥大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我有个一模一样毛病的

网友:
我的还南桥 换屏 屏线 EC 还是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