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器用的改针脚的CPU!!可以说是假的了吧!

楼主(2015-11-26):
最近经常碰到联想机器是改针脚的,连续碰到,刚好今天看到坛子里有为朋友发的图片 也是改针脚的,发上我得来 让大家看看

网友A:
cpu转接的bga做到非常粗糙 ,联想这是坑爹啊!

网友:
机器是B590拍摄的  坛子里这个朋友的也是同款机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53236-1-1.html

网友:
我修过华硕a550也是改针脚

网友B:
不太可能~一般都是用户升级CPU图便宜,或者淘宝购买的笔记本,厂家没有这样搞的。

网友:
联想这个坑爹货

网友C:
我没有看懂你这个标题。到底真的还是假,还有改针脚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一般都是用户升级CPU图便宜,或者淘宝购买的笔记本,厂家没有这样搞的。

这个机器我是第一个拆开的 标是我破的,机器是单位用户,而且之前已经见过两次了 所以基本排除客户自己更换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看懂你这个标题。到底真的还是假,还有改针脚是怎么回事?

一般这种都是板载的CPU改装成PGA版本的! 一般用于专卖店柜台机或者是被人换过的或者是淘宝淘的便宜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没有看懂你这个标题。到底真的还是假,还有改针脚是怎么回事?

有些奸商会把板载集成的cpu拆下来,bga焊到转接板 带针脚的上门 ,然后出售,细看cpu是上下两部分组成的,严格说这不是正品!小作坊出品

网友:
应该买的组装机吧。

网友:
不是二手就是淘回来的

网友D:
遇到过,而且是CPU坏了,不管谁做的,这这种U都是低功耗板的,死慢

网友:
像这种   很有可能 在淘宝上买的    网上买东系很坑爹的

网友:
工厂可能进多了BGA版本的CPU,当初进货意图是BGA焊在主板上的,而有些型号主板又不沿用BGA焊接CPU,为了不浪费而采用转接方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转接的bga做到非常粗糙 ,联想这是坑爹啊!

我的个人意见认为,联想出厂不是这样的,中间是经过了一些混蛋商家了

网友:
应该是坏了U改个便宜的

网友:
不可能的,,,厂家直接BGA在板上,,主要是被奸商掉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是第一个拆开的 标是我破的,机器是单位用户,而且之前已经见过两次了 所以基本排除客户自己更 ...

这种不可能是顾客自己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奸商会把板载集成的cpu拆下来,bga焊到转接板 带针脚的上门 ,然后出售,细看cpu是上下两部分组成的 ...

可是把板载的CPU拆下来的话,他还要从新做一个CPU座子上去主板啊,还要把CPU做到转接板上面去,是不是很麻烦很坑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这思维??这是从坏板上拆下的CPU,现在好多板都是集成CPU和内存的,

现在的主板新款全部都是集成CPU的,请问,你有见过CPU座子吗?你看照片是有CPU座子的,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去改装一个集成的CPU变成针脚的?

网友:
楼主的猜想也是很有道理的, 这个cpu这样移植的话,人工成本不小,再换下来的cpu 按照现在的行情也变卖不了几个钱~
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大品牌机器里,  不正常~,
我也怀疑是厂家所为,要是商家这样做不可能,商家要是去做手脚,只能做减法,不会去做加法~~~商家也不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做,
只有厂家能有这样做的权利~~,
去怀疑是厂家出的,为了降低成本,选择的廉价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是第一个拆开的 标是我破的,机器是单位用户,而且之前已经见过两次了 所以基本排除客户自己更 ...

没有不可能的,国内的机器都在压价

网友:
刚碰到这种U的时候以为这种U比较牛B一点

网友:
不好说,但是我对联想产品确实不太感冒,但这种事情我感觉联想不应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我是第一个拆开的 标是我破的,机器是单位用户,而且之前已经见过两次了 所以基本排除客户自己更 ...

有标不代表原装,单位采购为利润压价也可能买这样的笔记本,反正这种CPU不可能会是出厂状态来的

网友:
这个我也见过,机器还没有修过的,这应该是厂里出来就是这样的,可以是板载CPU改成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过,而且是CPU坏了,不管谁做的,这这种U都是低功耗板的,死慢

我这个机器也是cpu坏了,电流到0.4多上不去,换cpu就好了

网友:
现在人为了钱,o(︶︿︶)o 唉

网友:
还能再改回来不

网友:
你觉得是中间有奸商。。。我 就经历过。。有一个做二手的客户机器拆出来换了这种CPU。。

网友:
这种底板有卖的么,手头有这种bga的高端cpu,要是能搞个底座自己转接一下,自己用用还是不错的

网友:
人性 坏透了

网友:
大师,这针脚也可以改,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没看太懂 有点深奥!!

网友:
而且是CPU坏了,不管谁做的

网友:
其实就是BGA的CPU加个座而已 这种CPU不值钱

网友:
我只遇到一个 但是不是品牌机器 可能是小工厂牟利的

网友:
这个CPU是改针脚的,成本会低一点。

网友:
估计是某宝搞的事  至于什么标签啥的 某宝啥没有卖的?

网友:
cpu不可能是假的,厂家不会出这种吧,可能货源有问题

网友:
这是测试版的CPU 啊 稳定性不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主板新款全部都是集成CPU的,请问,你有见过CPU座子吗?你看照片是有CPU座子的,如果是你的话,你 ...

难道 这种CPU不是集成CPU改装的吗??少见多怪,这种改的CPU价格要少一半多。

网友:
其实无论那种方式,只要性能没差距就行。因这种方式被假U换而多,就会感觉上这类就是假U,但不能否定厂家不能用这种方式的,在特殊情况下也是能用上的。

网友:
习惯就好了,贪便宜总不会有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