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代表什么故障?

楼主(2015-11-26):
型号:希捷ST3500418AS 固件版本:CC38
MHDD:扫描 刚开始能正常描,后面全是!!!!!!!!!!!.

网友:
前好后坏,做通病,如果不行你这个pc3000就没办法搞了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固件坏 记得罗金波老师讲过 找相同的固件 或者相近的固件刷写即可

网友:
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希捷硬盘的通病,前好后坏,MRT可以修复

网友:
刷成官网最新的固件故障解决了!

网友A:
升级固件然后清smart最后进mhdd清零看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固件然后清smart最后进mhdd清零看看咯

因为要提取数据, 只做了升级固件操作。

网友:
希捷这样的情况很多啦

网友:
这个现象应该是固件坏

网友:
MHDD:扫描后面全是!!!!!!!!!!!.不是有坏道了吗?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楚

网友B:
刷固件  但是你的换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固件  但是你的换工具了

这个是老了,刷固件用的是希捷官方的ISO方法。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软件,没用过

网友:
楼主刷固件 需要些工具 好不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