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开机半小时准时关机

楼主(2015-11-26):
笔记本原来是B830的CPU使用一切正常。更换I3 2330半小时关机以为是CPU自身问题有更换一个2370故障依旧还是半小时关机。主板版号LG4858 MB 11252-1有那个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是不是真的是HM70芯片组限制了

网友:
BIOS   一般都是BIOS导致的, 不行的话就换南桥。

网友:
不是程序问题,就是cpu供电功率不够

网友:
用回B830吧,确实要升级估计得换成HM77芯片才行,换后还需要刷BIOS.

网友:
查下断电前有没哪组供电有变化

网友:
还是用回原来的CPU吧!就是CPU引起的问题。

网友:
掉电前打下波波看下波形

网友:
这么长时间定时掉电一般为BIOS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支持i系列的

网友:
BIOS 刷了两个版本都不行还是半小时关机,换 南桥是肯定能解决问题,可是换桥风险大布说,还问题多呀亲。没有其他解决办吗有哪个知道的给小弟说下,小弟布剩感激。

网友:
那个哥哥有更改后的能行的BIOS 没有发个谢谢了

网友:
刷BIOS大都能解决问题 不行就要换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