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一闪就灭

楼主(2015-11-26):
手里有个杂牌显示器通电 开机后有显示  但是一秒后就灭了   连指示灯都灭了   拆机看电源板完好  12V  5V正常  不上屏幕   直接开机  电源指示灯也是一闪就灭   故障一样   考虑可能是电源板的故障   故断开电源板   直接用维修电源给驱动板供电   应为驱动板上只有个5V供电   但是故障依旧。可以肯定是驱动板的故障   但是没有思路,忘高手指点。驱动板的维修思路补充一下。如果接上电脑,这个显示器在开机时亮的那一秒  能看到  显示是正常的。
用维修电源 接驱动板 在不开机时电流是0.05A   开机后是0.2 A   到指示灯灭后又回到0.05A

网友:
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
感觉像某个电压不稳定

网友:
LCD  还是 电源高压板  有问题   本人小小白  不懂   瞎猜

网友:
驱动板ldo电源查一下。

网友:
我也怀疑是驱动板上某个电压可能出问题了  但是没有思路的

网友:
lcd还是led

网友:
驱动板发给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驱动板上有短路的,可以把驱动板上的电容都换一下试试

网友:
没有修了   直接换的板  驱动板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班问题

网友:
负载过大,电压不稳吧

网友:
还是电源板,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
高压过流保护

网友:
高压条灯管都有可能

网友:
电压都不对。。。先修电。。。主要的几个电压都要出来。。在查程序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直接换驱动板 故障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