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 LE 主板进系统时键盘无用

楼主(2015-11-26):
华硕F1A55-M LE 主板进系统时键盘无用!BOISS设置时可有用!不知道怎么修!求大侠帮助!

网友:
换个新键盘不行吗?

网友:
有PS2的键盘  跟USB的键盘 你试一试啊

网友:
是usb不能用吧  测供电  有没有不稳 或偏低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块华硕板子,故障现象差不多,后来是PS2接口的上拉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