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3005DM 电位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5-11-26):
我的电位器电压最多能调到16V了。请问换哪种电位器好点啊?
淘宝上我看了还分双联的。请问大家换的哪种电位器呢?
求助

网友:
换电位器是对的 但是你那看你的电位器是多少K的 有50K 10K

网友:
换了也支持不了多久.真怕是电压突然跳高,换过3个后换了台科睿源数字电位器的两年了从没跳过了

网友:
换个50K的电位器上去

网友:
都一样,你只用单联就行了。

网友:
买了几个2元的换了好了。。

网友:
如果要用好的可換日製的但淘寶上假貨多,小心買到假

网友:
单联双联的无所谓主要看你的电位器上写的 50K 还是 10K这个要对应起来

网友:
用多圈的换,4个都换了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