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高压侧接在变压器上的的防冲击电流小瓷片烧毁会导致整个高压侧不工作吗?

楼主(2015-11-26):
这个是联想B500一体机的电源高压部分的图纸,自己跑线路画出来的。因为一体机的电源没法直接换一个,所以只能修。

检测发现这个电源是某个低压侧的芯片坏了,换掉这个芯片之后,CM6802还是不工作,然后仔细检查

发现图上的C7烧掉了。我想C7不就是起个缓冲作用的瓷片电容吗,换掉C7之后,电源恢复正常,一体机修复,但是为什么C7损坏会导致整个高压测都不工作呢?

请各位大神解惑,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会,不好意思,

网友A:
楼主C7短路还是开路?.....

网友B:
是谐振电容吗?振荡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C7短路还是开路?.....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我觉得应该是烧短路了,导致变压器不起作用,如果是开路应该不影响,最多电源工作不稳定。C7在拆的过程中直接变成粉末了所以没办法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谐振电容吗?振荡电容?

防冲击电容,在开机瞬间变压器上的电流会有一个从零启动的无限大反向电动势,这个电容在这里就是吸收这个理论上无限大的电动势的

网友:
电容很少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到这一点了,我觉得应该是烧短路了,导致变压器不起作用,如果是开路应该不影响,最多电源工作不稳 ...

楼主的想法没错,支持.....

网友D:
那个是尖峰脉冲吸收电容 ,此电容作用是吸收开关变压器反峰脉冲的,应该是2000V的500P-2000P的高压瓷片电容,     有的机子这个电容开路会导致 暴 开关管 ,有的有保护电路的就是电源不工作

网友:
楼主 电路图画的不错 ,开关管就是一开一关的,次电容在开关管截至是吸收来自开关变压器线圈的反峰 脉冲。楼主懂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尖峰脉冲吸收电容 ,此电容作用是吸收开关变压器反峰脉冲的,应该是2000V的500P-2000P的高压瓷片电容 ...

此电容开路会导致击穿开关管,短路则电源不工作.....

网友:
C7的下面是变压器吗?

网友:
电容烧了 一般就短路了  就会引起电路保护      这个本来就是用来缓冲尖峰电流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是尖峰脉冲吸收电容 ,此电容作用是吸收开关变压器反峰脉冲的,应该是2000V的500P-2000P的高压瓷片电容 ...

支持你。是消峰回路上的电容,一般还并一个电阻,串一个二极管。保护开关管用的。
短路引起电源不工作很好理解,至于开路就无法理解了。

网友:
ATX电源不会修,这个电压太高,怕怕

网友:
是尖峰脉冲吸收电容,应该串联应该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