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指南针用不了

楼主(2015-11-26):
求解求解各位大神,5s指南针功能用不了了,但是屏幕又可以旋转,玩赛车类的游戏也完全没有问题,求大神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估计u16这个指南针坏了

也遇到过轻微进水把电感FL38 FL39腐蚀断线的。

都会造成没指南针。

不过说实话,这个功能很少用到......

网友:
重力感应器是好的,你可以换下指南芯片试试。

网友:
你试试指南针 这个功能能用吗?

网友:
没断线的话,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