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1A55M-LX PLUS 黑屏死机暗病

楼主(2015-11-26):
用的APU集显,使用中黑屏死机。重启有时能进系统有时档b2   cpu内存换过已排除,bios刷的最新。怀疑集显方面问题。有碰到类似问题的吗

补充内容 (2015-12-11 12:36):
加焊CPU座好了,华硕AMD的板子有cpu座虚焊的通病,特别是M4A77TD PRO

补充内容 (2015-12-11 12:38):
谁缺分赶紧回帖.

网友A:
装独显正常吗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独显正常吗  加焊北桥试试

北桥在cpu里

网友:
不换APU试试吗

网友:
RTC 电路正常不 特别是电池

网友B:
煮桥吧,碰到过技嘉的这个问题,煮桥搞掂。

网友:
检查一下或者更换和VGA 相连的822。三极管。看看是否不稳定。加焊一下桥。。。

网友:
今天用独显试了试变成定屏死机了重启后还是b2不过

网友C:
推荐 5 楼  的思路,我修过这个型号主板 不稳定    RTC 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 5 楼  的思路,我修过这个型号主板 不稳定    RTC 的问题

换的晶振吗,明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推荐 5 楼  的思路,我修过这个型号主板 不稳定    RTC 的问题

vccrtc rtcrst# 32.768 都正常 示波器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独显正常吗  加焊北桥试试

独显定屏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煮桥吧,碰到过技嘉的这个问题,煮桥搞掂。

煮过了,没变化

网友:
现在的A55主板 难搞,加上蓝屏 死机 这些疑难杂症,,更难搞。而且又是华硕

网友:
华硕问题多多,鉴定完毕

网友:
是时钟的问题哦!

网友D:
核显供电低了可能

网友E:
CPU旁边一堆二极管从左到右算起第4个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核显供电低了可能

独显也有问题。核显1.2v 正常,rt8120d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旁边一堆二极管从左到右算起第4个换掉

是VCORE_EN 吗  周一试试

网友F: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示波器试过VCORE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示波器试过VCORE没有。

测了,没发现异常,电源芯片也加焊了。。vcore en示波器监控抓波没波动

网友:
查集显供电的来源啊

网友:
修出来了说下,

网友:
我有一块,放都放坏了,不值钱  ,甩一边去了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也会引起死机,过会不亮,我那块就是上次客户换下来的,cpu引起的死机,主板放了好久,后来拿出来点不亮了。

网友:
帮不了你了啊

网友:
把桥换了试试!!

网友:
修过该型号的,故障也类似

网友:
修过该型号的,故障类似,是一个六脚芯片导致,忘记芯片位置了,好像是CPU和内存之间的上面还是桥和内存之间的左边的位置了

网友:
加焊CPU座好了

网友:
开工修桥了。

网友:
直接把cpu座子换了    也不贵    还稳定点。

网友:
加焊底座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网友:
AMD的怪问题很可能是桥引起的

网友:
看看USB供电或者接口

网友:
有桥的话就焊一下桥,再说..

网友:
其他主板遇到这样的多,多数为桥的问题,特别是AMD.

网友:
修好不呀,,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