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搞好主板!!联想通病吧!!!

楼主(2015-11-26):
上了一天班很累,不忘发帖机器:联想L-A690
故障:开机不显
1、拿到主板,打值正常
2、诊断卡跑图中代码

3、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正常!
3、测量A11、A15有3.3V.B16有1.7V正常
4、感觉一切正常,然后换了个CPU故障依旧。换个内存,擦下金手指,故障依旧!!!换个显卡,故障依旧!!
5、突然想起COMS放电。我直接换了一个新的电池!!!奇迹出现了。机器跑马亮机!!
6、后来经过看论坛发现这是通病!!!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但我是认真的!!!希望加分鼓励!!!

网友A:
这是联想所有主板的通病

网友B:
台板还是很好排除故障的   一顿换  不行再整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联想所有主板的通病

嗯嗯   现在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台板还是很好排除故障的   一顿换  不行再整主板

我现在有个  屡烧CPU上管!!没图纸  想放弃了

网友D:
A11是PCI-E的时钟信号,A15,B16是PCI的时钟信号测试点,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1是PCI-E的时钟信号,A15,B16是PCI的时钟信号测试点,对吧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3197-1-1.html看看我的这个贴   求加分

网友:
呵呵  上次有个技嘉的主板也是  电池没电了  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时候不可以  搞得我上门3次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是联想所有主板的通病

我也修过五块联想的板,都是放电解决问题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联想所有主板的通病,你所说的通病,是说跑EE,D0可以通过放电?

网友E:
这个板子BAT电压偏低会无显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  屡烧CPU上管!!没图纸  想放弃了

屡烧上管,电源芯片要换过,上管旁边的2R2也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屡烧上管,电源芯片要换过,上管旁边的2R2也换了

这机子本来不触发   已经修到这里了  因为没有现成芯片  老板说芯片坏了就不修  可惜 !!!!  我测RT8855没有12V供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屡烧上管,电源芯片要换过,上管旁边的2R2也换了

查电源芯片到上管G极是否出现断线之类,有驱动芯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修过五块联想的板,都是放电解决问题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联想所有主板的通病,你所说的通病,是说跑 ...

联想主板拿到手,首先考虑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板子BAT电压偏低会无显

嗯嗯  谢谢提醒!!!一般其它开机不显是什么导致的   手上有个技嘉的

网友F:
这是联想的通病  这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北桥容易 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电源芯片到上管G极是否出现断线之类,有驱动芯片的吗?

如有驱动芯片的话,一般都是驱动芯片坏,不会坏上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联想的通病  这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北桥容易 出问题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  屡烧CPU上管!!没图纸  想放弃了

老是烧上管的   首先测下  芯片上管驱脚   到MOS管G极有无断线   芯片有无虚焊  再者换芯片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A11是PCI-E的时钟信号,A15,B16是PCI的时钟信号测试点,对吧

PCIE的  A11脚是复位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有个  屡烧CPU上管!!没图纸  想放弃了

看一下过流检查电阻

网友G:
这是联想主板的通病

网友H:
这绝招适用AMD所有的主板

网友I:
收钱就是。顾客看的是你修好不

网友J:
诊断卡都跑马了,是不是可以省略一些步骤呢

网友K:
这样也算通病?啊哈哈

网友L:
这里主板没有显示故障应该是RTCVCC 电压偏低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里主板没有显示故障应该是RTCVCC 电压偏低导致的。

哦    下次有问题请教你啊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样也算通病?啊哈哈

见笑了  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诊断卡都跑马了,是不是可以省略一些步骤呢

省略哪些  我没什么维修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收钱就是。顾客看的是你修好不

我在后台  顾客不在  同行送来的 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绝招适用AMD所有的主板

对    AMD的CMOS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联想主板的通病

是的    我没有经验啊

网友M:
楼主和我一样的,来时 开机 黑屏,插上诊断卡 跑 D0  EE,以为是CPU的问题,换了 CPU和电源内存都一样,又测了下 复位和时钟信号,均正常,没思路了。最后上论坛 说是CMOS电池没电了,赶紧测了下 0.34V,的电压,赶紧换电池,结果完美亮机。感谢迅维

网友N:
这个我修了很多了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和我一样的,来时 开机 黑屏,插上诊断卡 跑 D0  EE,以为是CPU的问题,换了 CPU和电源内存都一样,又 ...

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我修了很多了   通病

DELL的品牌机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O:
嘻嘻,我也是新手,你比我好,学习了

网友P:
主板少修,记住这些通病是蛮有用的,希望各位高手多发帖。

网友Q:
修到这种板电压正常的。一般都是电池电压不够引起不跑码。像华硕有些板就是电池电量不够复位等一闪一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到这种板电压正常的。一般都是电池电压不够引起不跑码。像华硕有些板就是电池电量不够复位等一闪一闪的。

DELL的咋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主板少修,记住这些通病是蛮有用的,希望各位高手多发帖。

呵呵   加分鼓励下  我再发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O:
嘻嘻,我也是新手,你比我好,学习了

哪里  我是小白  你们都比我强的多

网友R:
这样的问题真是醉了

网友S:
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

网友T:
修主板开始先查一下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样的问题真是醉了

下次就会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S:
保持清醒的头脑很重要

说的对  经验也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T:
修主板开始先查一下电池,

DELL的开机跑马不显  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