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69 待机芯片发烫,优雅A550不显加焊桥

楼主(2015-11-26):
机器拿来上单发些0.17,,拆开打值没问题的,上电还是0.17 摸待机芯片发烫,TPS51427

,发烫不一定是待机芯片坏,有可能线性电压短路,改不了三板斧毛病,直接换芯片,还是一样,那就好好查吧,查线性,7脚LDO,因为这个机器是索尼的,,一般都会有个待机芯片到一个5脚芯片转换出一个电压去EC以及一些上拉
直接查,发现到PU103,+3VPCU是给EC等供电的

直接拆了,发现不短了,后面走了弯路,随便找个SONY 板子找个差不多的转换芯片上去,发现还是短路,
这里要向一位朋友说下不好意思,那时我问他是否可以直接分压的,实验是不可以的,没料板的可以像他那样改
索尼SVF142A23T进水改板秒杀,可以拓展思路的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0050-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没办法找同行借板子,换了这个芯片,发现正常出来3 5V,出来一下又没了,按开关上电,发现有时不触发,有时上电到0.43
插电自动到0.43赶紧摸下板子,发现桥特别烫,不确定是否桥坏,看下是否二级电压出来了,
发现PQ288   12456都有3V susu电提前出来了

应该是触发后才会导通,料板换个上去,有时又是待机0.00有35V,有时是0.3左右,摸桥还是很烫,无意间看到摸到读卡器烫,拆了,并且看到一个让我惊讶的地方,就是USB接口 烧成这样,,,,桥不挂才怪,

可是接下来悲剧上演,拆下桥发现,掉了多少点呀,后来数了下 5个

这技术活我实在干不了,飞了2条就不行了。交给师傅慢慢飞,把桥换上去,亮机了
最后忘记拍照了 不好意思,
下午还接了台神舟优雅A550-i3 intel独显 板号:DAOQL4MB8EO  上电到0.87左右不动,换CPU 内存 刷BIOS  无果,考虑这个机器算通病
吧,加焊HM55桥  亮机

太久没发帖了 水一贴吧 附上BIOS  有分可以加分 加分不扣分
索尼图纸

网友A:
喜欢看你的帖子,因为你喜欢把成功拿出来分享

网友:
非常不错!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喜欢看你的帖子,因为你喜欢把成功拿出来分享

其实是回馈论坛 其实也没啥经验 论坛给我学习很多

网友:
这中板子掉点了就不太好处理了,还好修好了。

网友B:
师傅好脾气呀,徒弟搞掉点让师傅来飞线。

网友:
加点阅读权限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好脾气呀,徒弟搞掉点让师傅来飞线。

不是我拿掉的  就算我拿的 他也会飞的 手工活 我佩服他

网友C:
思路还是不错的  但是 你拿到板没有 先检查一下外观 ?? 给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还是不错的  但是 你拿到板没有 先检查一下外观 ?? 给你加分

USB口分开的 一根线排插

网友:
做的北桥??

网友:
掉点 是不是温度不够呀 。。。。。

网友:
各有各叫法 所以我直接说HM55桥 PCH

网友:
好NB的手艺。赞一个。

网友:
修得不错,现在天气冷,我这接机量少得可怜

网友:
sony的机器维修比较麻烦,图纸,点位不好找。越来越像华硕的德行了

网友:
还不错,比我有耐心多了,SONY的板子要么好搞,要么搞死也搞不出就这么怪。

网友:
修好就好重要是毛爷爷

网友:
楼主很有 耐心呀  写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