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T41 HD

楼主(2015-11-26):
       映泰 T41 HD  v6.1   每次都是清下cmos就能亮   重启几次或者断电再开就不过内存  代码卡c3     此时测量内存主供电为2.5v !!供电管理芯片:FP6321A  更换过了   没有效果!bios 刷了官网的两个版本也是一样!bios芯片也更换过了。不知道怎么弄了?  坛里之前也有人发过同样问题的求助帖,都没有下文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二!

网友:
我有片映泰G31就这样,前几天发求助,也没办法解决,映泰是不是有这个通病?

网友:
映泰的板子  不过内存的故障 bios问题占很大部分     但是这个搞不明白怎么回事     主供电会变高到2.5v 让人费解啊          大神们别潜水了  冒个泡救救小白吧

网友:
应该检查内存供电反馈,你的电压高了很多。。

网友A:
正常启动之后测量内存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A:
不知这个对你有没有作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6926-1-1.html内存电压偏高引起不跑码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这个对你有没有作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46926-1-1.html内存电压偏高引起不跑码维修

谢谢~  等去上班的时候我也实测一下。但是我这个板子肯定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启动之后测量内存电压是多少呢?

能亮机的时候内存电压1.85左右的样子  上下有0.3左右的浮动 。而且无论电压正不正常,我去测管理芯片的各脚电压,几乎都没什么变化。

网友:
我感觉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