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修笔记本主板手机 用什么示波器好呀

楼主(2015-11-27):
问下修笔记本主板手机 用什么示波器好呀  推荐下 吧

网友A:
有钱就上泰克或者安捷伦,没钱就买固玮或者普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上泰克或者安捷伦,没钱就买固玮或者普源的

100M 够用 了吗

网友:
能满足日常需求,太高带宽的主要是太贵了,现在修本一般都是100m的,有些用的200m

网友:
100M 用用  够了

网友B:
有几样要考虑,带宽,存储,波形捕获率、保修期几年,现在有3年,也有5年的

网友:
有具体的型号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样要考虑,带宽,存储,波形捕获率、保修期几年,现在有3年,也有5年的

波形捕获率  查了几家示波器 都没标这个参数 普源 固纬 泰克 利利普 的100M 都查不到这个捕获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几样要考虑,带宽,存储,波形捕获率、保修期几年,现在有3年,也有5年的

难道去买模拟示波器

网友C:
讲够用实惠的话可以用,固纬和普源的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讲够用实惠的话可以用,固纬和普源的是不错的选择

利利普的示波器  怎样  以前基地也卖过利利普的示波器

网友:
包邮5年保修优利德数字示波器 UTD2102CEX 2102CEL数字示波器100M。怎么样?

网友(2015-12-27):
我也在犹豫中 ,你买 了吗 ?选准什么牌子和型号的了吗

网友:
我用的泰克THS720A 100M,足以!

网友:
楼主也可以了解下国产麦科信的,维修可以用他们家手持的,价格100M也就2700左右,存储深度240KPTS,采样率1G,淘宝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