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INI110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5-11-27):
HP MINI110进水机维修
    描述:南桥晶振部分进水。
    回顾:之前也修到过HP MINI 2133的机器,也是同一部位的进水。当时是解决了RTCRST#部分OK。
    理论分析:所有INTEL 架构的主板,南桥在待机的时候RTC部分(也就是简单的RTCVCC电压必须要有,RTC复位RTCRST#也必须要在3V左右,RTC时钟对地阻抗要在700左右。RTC时钟电压要在0.2左右,波形为32.768KHZ)。南桥触发需要SUS模块工作起来,也就是返回挂起电路需要工作起来。这个机器还是先分析下RTC电路

第一步:测量RTCRST#

       因为英业达代工的主板,对照板号有点特殊。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利用点位图所指向的元件,是否与图纸上的元件吻合。经过跑下线路,这个电路部分是吻合的。所以可以用这个图作为参考。

   测量结果:C518电容电压只有0.4V左右。

     分析:绝对异常的RTCRST#电压,为什么先测量RTCRST#,而不是先测量RTCVCC呢?因为从图纸中可以看到,RTCVCC,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V3.3A_RTC电压经过R520经过C518串联,延时产生的RTCRST#,所以测量了RTCRST#,如果RTCRST#为3.3V。那么RTCVCC肯定就正常了。

      常规分析RTCVCC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电池**(简称电池待机模式)的情况下,还是外接电源**(简称适配器模式)的情况下,还是既不插电池,又不插适配器,也必须要让南桥的RTC部分工作。所以就可以知道。RTCVCC必须有3路来源。一:CMOS电池导通过来形成RTCVCC。二:电池模式下也可以通过D501导通产生RTCVCC。三:同理适配器也一样。

     那么从D501可以看出。现在我们只需要分析V3AL电压是如何产生的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大脑中假象一个情况。V3AL必须是在电池供电模式下和适配器供电模式下都可以产生的电压。那么转换V3AL电压的IC的供电就必须是公共主电压。那么我们在大脑中就可以想象,能完成这样子电压转换的套路。
     一:利用简单的LDO芯片。例如TRSA架构,也就是TOSHIBA L401机器,是采用MIC5235来输出3.3V。
见图:

图 1

        PU5401为线性稳压器。也就是LDO芯片,当然了。这个IC的输出电压是可以调节的。ADJ引脚所接的电阻分压比不同,输出的电压也就不同。在这里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数据VREF=1.24V….那么意思就是说:ADJ这个脚的电压就是1.24V。1.24除以10K再乘以26.9K就得到3.3356那么也就是PU5401  5脚  OUT电压。
     这是个很简单的电阻分压公式。

二:利用SYSTEM POWER  IC系统电源IC输出LDO电压来产生3.3V

  其实类似这样子的架构我们见到的非常多。TB62501的VCC3SW电压就是一个LDO输出。也就是说TB62501内部有这样子的LDO电路。只不过是固定输出VCC3SW电压而已。MAX1631的VL电压,也是一个LDO电压输出。5V的线性稳压器。TPS51020  TPS51120  TPS51125 我们案例用的HP MINI 110机器就是采用的是TPS 51125简单的介绍下TPS51125的控制模块总共有3个使能,EN0  ENTRIP1     ENTRIP2从字面上去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将这3个使能与MAX1631的使能控制模式联系起来。MAX1631的SHDN#总控制信号,来控制VL电压的产生。分组控制使能ON3 ON5。分别用来控制VCC3M  VCC5M电压的产生。那么在这里  TPS51125EN0等同于MAX1631 的SHDN#   ENTRIP1     ENTRIP2等同于ON3 ON5

     有点不同的是:TPS 51125的3个使能,只要不被接地,或者通过MOS控制接地,那么就在逻辑上表现为高阻抗的状态,TPS51125会认定为高电平,就可以输出相应的电压。在这里EN0控制了2路LDO电压。在图纸中标注为:VREG3  VREG5.也就是产生3.3V 和5V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看TPS 51125产生VREG3  VREG5的条件:

  第一:TPS51125得到供电,即VBATR,公共主电压。电池模式和适配器模式下都要有此电压。
  第二:TPS51125  的EN0控制使能呈高阻抗状态。由图纸中可以看到R502  0欧电阻是没有安装。那么就表明该引脚悬空,也就是高阻抗了
  第三:VREG3  VREG5 两路LDO电压所接负载对地阻抗不能过低。因为2路LDO所带负载能力不强。阻抗一般都要在400多到500多直接。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测量。
      所以话题说到这里,应该很好理解VREG3  也就是V3AL电压是如何产生的了。RTC的部分讲解完毕了。
再回到案例中。我们的C518电容的电压采0.4V啊。经过测量R520一端有3.3V  一端只有0.4V现在我们就可以在大脑中怀疑了:

一:要么是C518发生了漏电,与R520形成串联分压。
二:要么是R520电阻变质,成了无穷大。
三:要么是南桥的RTCRST#引脚对地阻抗过低,不是高阻抗输入引脚了。所以再次与C518等效并联,与R520串联。还是分压。
四:要么是C518电容,非接地点发生了漏电。。。

     除了以上四个现象,不可能有其它现象会导致C518也就是RTCRST#只有0.4V了。再这里之所以把4个现象描述清楚,是为了日后在排查其它电压拉低现象的时候加深印象。
    经过简单测量R520变成了1M多的电阻。。。。
维修结果:

更换R520电阻

更换电阻R519。

修复完毕

网友:
MINI的这个机器现在基本没了

网友:
进水机电阻应该腐蚀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基本没了

网友:
教科书式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
经验方法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