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GA-P43-ES3G主板,不上CPU可以触发,上CPU则不触发,绿线始终为高。

楼主(2015-11-27):
如题,图片在这里如果不上CPU的话,可以触发,电源风扇一直转,但是CPU风扇只转一下就停。我用420的CPU试机,只要装上CPU,就肯定不触发。CPU肯定是好的,即使不插CPU的12V供电也是如此,电源绿线始终为高。求高手帮忙看下,非常感谢。

网友:
刷几个BIOS 试试呢

网友:
刷了,不起作用,我怀疑是CPU座虚焊了,主板检测不到CPU,所以不触发开机.

网友:
420的CPU拿来试机呀,不拿个E2200的试,

网友:
好像有个CPU检测吧

网友:
建议换个E2160以上的看看

网友:
修好了吗?新人学习坐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