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蓝屏代码0x00000050故障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5-11-27):
Win7系统蓝屏代码0x00000050故障的处理方法

  我家笔记本电脑安装的是Win7系统,总会或多或少的遇到一些小问题,最近电脑总是出现蓝屏现象,重启后还能使用,但就是有时还是出现蓝屏,提示蓝屏代码0x00000050。电脑蓝屏是最常见的电脑故障,相信大家在使用Win7系统时,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过蓝屏代码0x00000050的故障。今天小编就来分析遇到蓝屏代码0x00000050的错误原因及处理方法。

Win7系统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050

  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的原因及检修方法:

  内存故障、不兼容的软件、损坏的NTFS卷以及硬件故障等都会引发蓝屏代码0x00000050这个错误。

  一、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之内存故障

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 内存

  如果电脑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是内存问题引起的故障时,可以按下面的方法进行检修:

  1、将BIOS恢复到出厂默认设置,然后开机测试。

  2、清洁内存及主板上的灰尘。

  3、用橡皮擦拭内存的金手指。

  4、将内存安装到另一插槽。如果蓝屏代码0x00000050故障消失,检查原内存插槽的弹簧片,如果弯曲将其调整好即可。

  5、用换一条新的内存卡。

  二、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之程序软件与系统不兼容

  如果电脑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是程序软件与系统不兼容引起的,可以按下面的方法进行检修:

  1、在设备管理器,查看各种驱动有没有发生冲突的地方,如果有黄色的,可能是设备驱动程序与系统不兼容引起的;将声卡、显卡、网卡等设备的驱动程序删除,然后重新逐个安装驱动程序,安装一个设备重启一次电脑,来检查看是哪个驱动程序引起的故障,查出来后,下载故障设备的新版驱动程序,然后安装即可。

  2、电脑在没有切断电源的情况下插拔某设备时发生蓝屏时,说明蓝屏故障跟带电插拔设备有关,一般重启电脑即可恢复,如果经常发生说明这个设备与系统不兼容,更换硬件或安装USB驱动,不要对该设备进行热插拔。

  三、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之显卡驱动程序故障

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 显卡驱动

  显卡驱动程序故通常会造成系统不稳定死机、花屏、文字图像显卡不完全等故障现象。如果是显卡驱动程序故障造成的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故障,首先进入“设备管理器”查看是否有显卡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显卡驱动程序,可以重新安装。如果有但显卡驱动程序上有“!”,说明显卡驱动程序没有安装好、驱动程序版本不对、驱动程序与系统不兼容等,删除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安装即可。如果安装后还有“!”,可以下载新版的驱动程序安装。如果无法安装显卡驱动程序,一般是驱动程序有问题或注册表有问题。

  四、蓝屏代码0x00000050错误之无法启动操作系统各种的诊断方法

  在电脑开机启动操作系统时,发生死机、蓝屏或自动重启现象,排除硬盘分区表损坏、硬盘主引导记录损坏、硬盘分区结束标志丢失等故障原因。接着用下面的方法进行诊断。

  1、首先用安全模式启动电脑,如果不能启动,则可能是感染病毒、系统文件丢失、操作系统损坏、硬盘有坏道、硬件设备有冲突或硬件有问题;如果能启动安全模式,可能是硬件驱动与系统不兼容、操作系统有问题或感染病毒等引起的。

  2、运行杀毒软件,如果是病毒引起的,杀毒后重新启动电脑;如果杀毒后,还不正常可以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3、检测后没有病毒,使用“系统还原”功能将系统还原,还原后如果系统正常,故障则是由系统损坏而引起的。

  4、如果不能从安全模式启动,用光盘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如果安装操作系统时出现故障,导致无法安装系统,则是硬件有问题或硬件接触不良引起的。如果能正常重装系统,说明是系统文件损坏引起的故障。

  5、清洁电脑中的灰尘,清洁内存、显卡等设备金手指,重新安装设备后,如果能够正常重新安装系统,则是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如果不能安装系统,用替换法检查硬件故障,更换新硬件。

  以上就是在Win7系统中出现蓝屏代码0x00000050的处理方法,供大家参考。电脑出现蓝屏的错误代码也是很多,遇到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网友:
没写全,还有几个,这尼玛才是一个蓝屏的代码,真是r了够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000000050的还没见过,下次知道了,内存问题

网友:
07b是什么引起的,是否是系统缘故,组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