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NW-ZX2评测

楼主(2015-11-27):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NW-ZX2评测

  要说在便携音乐播放器世界中算得上个中翘楚的,索尼Walkman必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款产品。不夸张的说,把索尼Walkman说成是便携音乐播放器的代名词也一点都不过。在2013年发布了索尼Walkman35周年旗舰机ZX1后仅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于2015年1月6日,索尼中国(有限)公司正式发布Hi-Res Audio产品线新旗舰高品质音乐播放器NW-ZX2。

  高品质音乐播放器NW-ZX2沿袭了索尼S-Master HX全数字放大器和DSEE HX数字增强技术。同时,实现了对DSD64 (1bit 2.8MHz)和DSD128(1bit 5.6MHz)两种高解析度DSD音频格式的支持,并采用双时钟振荡器系统(44.1kHz 、48kHz)以应对不同采样率的音频文件,保证音乐还原的精确度;大幅提升电池续航,支持Micro SD扩容,带来更纯粹、持久、激动人心的音乐感受。

  索尼新研发的LDAC高音质技术也在NW-ZX2上亮相,该技术旨在解决音乐经蓝牙传输后数据压缩、音质下降的问题。根据无线网络环境,用户可自由选择音质优先(990kbps)、标准(660kbps)、连接优先(330kbps)三种比特率,最优状态下,LDAC技术的数据传输量可达现存SBC或AAC技术的三倍,使用户通过蓝牙无线音箱或耳机也能享受到接近于原汁原味高品质音乐。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NW-ZX2的机身、线材以及内部的每一寸细节设计,也是为发烧级的音乐体验而生。与此同时,强大的续航能力几乎是ZX1的两倍,普通智能手机更是只能望其项背。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NW-ZX2除提供128GB大容量内存外,还新添Micro SD卡槽,这下就再也不用担心容量不够的隐忧了。同时,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NW-ZX2还可通过NFC技术实现一触聆听功能,与兼容的蓝牙音箱或耳机轻松配对连接,便可使用户在喜欢的地方自由聆听。

 索尼ZX2整体外观分析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在外观方面做工一流,机身以整块铝合金搭配镀铜零件组成,结合背壳外部仿皮设计,不仅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舒适的机身握感,更彰显该款产品的尊贵品质。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正面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正面配备一块4.0英寸的液晶显示屏,作为便携的手持设备而言,无论是观看的舒适度还是手持的大小,这个大小的屏幕刚刚好。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的机身三围尺寸约为:64.7mm x 130.4mm x 16.2 mm(不包括突出部分),重约 235g,随身携带并没有多少负担。正面金黄色的Hi-Res Audio标示贴,也突出了索尼ZX2的高品质。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侧面按键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的机身右侧主要放置了电源键及音乐播放相关的控制键,这样,不需要点亮屏幕也能对正在播放中的音乐进行相关的控制,一定程度上有节约电量的作用。而且这次将挂绳扣也一并安置在此处,更符合一般挂绳扣的安放,使用起来更加方便。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接口

  机身底部配备了3.5mm耳机接口,WM-PORT接口和Micro SD卡槽,新添Micro SD卡槽也是在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上新增的一项功能,在原有128GB的容量上还可以支持高于 64 GB 的 microSDXC 卡,能够保存更多的高音质音乐。耳机接口成圆形突出了整个机身正面的平面,这样做的原因可以降低和耳机插头之间的接触电阻,并为接触点提供稳定的压力,有效减少长时间使用引致的损耗,保持纯正音质。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背面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的背面采用了仿皮材质设计,不但提升了整机的质感,也让使用者有一个非常舒服的手感。在背面,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也安置了NFC和一个呈Walkman标识,NFC现在已经在索尼的产品中运用非常广泛。

本文来自网络!

网友:
效果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么,还是你在打广告

网友: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性能特点

  前面我们介绍了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作为新一代旗舰机型所拥有的完美设计及高品质材质的外观。这些是我们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但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最大的特点及新增功能是藏在我们所看不到的内在,现在就让我们深入来看看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的特点。

  1、支持播放DSD

  这次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首次同时支持播放DSD64和DSD128两个等级的DSD音频回放,并提供频率缓慢衰减、极速衰减两种数字滤波器模式选择,让不同风格的音乐都能发挥最大张力。针对弦乐等富有表现力的音乐,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的缓慢衰减模式将带来独有的温暖音效,而极速衰减模式则擅长演绎律动感十足的乐曲,呈现极富冲击力的听觉盛宴。

  2、LDAC无线高音质

  这次索尼新研发的LDAC高音质技术也运用在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上。该技术旨在解决音乐经蓝牙传输后数据压缩、音质下降的问题。根据无线网络环境,用户可自由选择音质优先(990kbps)、标准(660kbps)、连接优先(330kbps)三种比特率,最优状态下,LDAC技术的数据传输量可达现存SBC或AAC技术的三倍,使用户通过蓝牙无线音箱或耳机也能享受到接近于原汁原味高品质音乐。

  3、S-Master HX和DSEE HX技术

  为了让用户感受更饱满的音乐体验,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自然少不了索尼专为高解析度音源研发的S-Master HX全数字放大器和DSEE HX数字增强技术。前者通过降低高解析度音频的噪音、优化音频信号数字化处理过程等手段,使每个音符都清晰透彻;后者则可提升采样频率和比特率,将CD、MP3 等非高解析度音频的音质提升至高解析度级别,让音乐库中每首歌都重获新生,给用户全新的体验。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音效及音质评价

  从音效方面来看,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首次同时支持播放DSD64和DSD128两个等级的DSD音频回放,并提供频率缓慢衰减、极速衰减两种数字滤波器模式选择,让不同风格的音乐都能发挥最大张力。配合上S-Master HX和DSEE HX技术,忠实还原音源效果,而ClearAudio+等技术也为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添砖加瓦。而铝合金机身设计和独立电源设计等,都是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为提升音质表现而做出的努力。那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在音质方面的表现究竟会如何呢?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配合索尼XBA-Z5耳机试听使用

  测试中,我们通过试听不同种类的音乐来对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进行主观的音质评价。

  试听过后会发觉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的声场大小适宜且十分自然。高频方面,索尼ZX2的高频延伸相当到位,不会给人以天花板到顶的感觉,控制力相当不错。中频方面表现的相当真实,特别在人声方面并没有太多数码味,相对来说比较和谐,能够完好的融入到整体音乐的演绎中,而低频方面,索尼ZX2就表现得很有力量感,还原度高,质感优秀,但是在下潜方面稍微有点欠缺,但总体而言其低频表现更为均衡,私以为这是值得的。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总结

  作为索尼ZX1周年纪念品的延续产品,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依然保持了索尼出色的外观设计、精湛的工艺,并在ZX1的基础上运用了更多前端技术。特别是在调音理念上有了巨大的飞跃,整体声音均衡,一改之前万年不变的流行取向,支持高品质音源也让音乐发烧友有了更多的可玩性。唯一感到略有可惜的是由于受体积限制,推力稍显不足,但已经足以应付大多多耳塞的使用。两者取其重,作为便携式音乐播放器设备而言,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已经可以满足大部分音乐发烧友随身携带获得高品质音质的效果了。

  索尼品质音乐播放器ZX2

  索尼高品质音乐播放器ZX2的几个特点:

  1.支持播放DSD,更好展现不同类型的音乐

  2.S-Master HX和DSEE HX技术获得高解析度声音

  3.有高精度一体成型的铝合金框架

  4.LDAC无线高音质

  5.更强大电池续航能力

  6.新增microSD卡插槽

网友:
音质SONY随身播放器那没得说的

网友:
这个机器  正好接到一个  正在修  貌似卖的挺贵  6000+

网友:
作为一个音乐爱好者    一直都想买一个    可惜只是个屌丝   你们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