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7M-S V2.0 无CPU供电小修

楼主(2015-11-27):
       板图:

    同行拿来的! 相信大家对这些板不陌生吧!
    上电开机掉电!又自动开!反复重启!
  供电开干!  这里就不一一测量供电把图发上来了。
  那就把供电时序说下! 不懂得可以看下。

内存供电--桥供电--ME供电--总线供电--系统管家供电--CPU核心供电--集显供电

在板掉电的瞬间!测量发现没CPU核心供电!
板没图纸,不过有参考图,  芯片为 NCP6151 .开查条件吧

图中可以看出 供电脚为 10 12 脚 (5V和12V)
开启9脚 (1.05V)
供电开启有了,怎么还不出核心供电。 对那些不熟时序的维修友们
一定会先干了芯片在讲有的刷BIOS 不奇怪

6系列的还需要SVID 拿出示波器抓 可惜没抓到 当他没有吧
(PCH接到PWROK后,桥就送出和DRAMPWROK . PROCPWRGD CMP_CLK 这三个)
CPU收到DRAMPWROK . PROCPWRGD  才解码SVID

不急  从PWROK(APWROK)开始查吧!
这两个信号在IO上 很好找!

发现电压为0V! 不测量不知道,一测量还有惊喜! 哈哈
打值正常! 哪电压正常要3V

哪问题来了!PWROK 没电
  (1)要么内存供电--桥供电--ME供电--总线供电--系统管家供电 有个电压不正常.
  (2)上拉问题

我确定供电都正常  在看看图纸 发现他有个上拉排阻

还犹豫啥! 就他  干他(更换) 拆出来发出无穷大。。。

  完美亮机 此板修复

      放上SVID  不同时基抓的

                                          修复完毕!!! 谢谢

网友A:
6系列这么复杂啊~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系列这么复杂啊~怕怕~

  搞懂了就不复杂!!!

网友B:
上传图纸嘛,老兄。我io78脚对地值30,电压0.3v,rn23一端电压3.3v另一端0.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图纸嘛,老兄。我io78脚对地值30,电压0.3v,rn23一端电压3.3v另一端0.3v

       那你还在等什么!  跟换排阻!   有惊喜

网友B:
大佬,排阻拆下测阻值正常呀rn23排阻1、2、3、4脚电压正常3.3v;6/8脚电压正常3.3v,5/7脚电压只有0.3,5/7脚对地值30,翘起78脚,rn23第5脚对地值正常了,不知是不是io问题,7脚电压正常是3.3v吗?可以用it8720f替代it8728f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排阻拆下测阻值正常呀rn23排阻1、2、3、4脚电压正常3.3v;6/8脚电压正常3.3v,5/7脚电压只有0.3,5/7 ...

把排阻换掉!  在翘起78看看  电压正常不!  翘起正常 更换IO

网友B:
RN23  8脚待机3.3V但7脚没电压,对地值30,看来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RN23  8脚待机3.3V但7脚没电压,对地值30,看来还有问题

  谁告诉你7脚待机有电的!  我说的那么明白了   还不懂! 你直接换IO    换了在讲吧

网友B:
很多你耐心讲解,我测8脚在待机3.3V但7脚没电压,不知是否正常.翘起78阻值正常,电压正常,但开机不断重启,很快自动关机.8脚3.3V 7脚没电压正常吗?麻烦你帮我测下.睇你电路图7脚也应该有3.3V的

网友:
一个排阻引起没pwrok,应该也修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6系列这么复杂啊~怕怕~

有些真的很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你耐心讲解,我测8脚在待机3.3V但7脚没电压,不知是否正常.翘起78阻值正常,电压正常,但开机不断重启,很快 ...

换IO  了没有!

网友:
学习了,,一般Cpu没供电,,开启信号正常都是直接更好芯片的!!

网友:
只有io8720f,不知能否替代

网友:
可否分享下图纸

网友:
图纸晚上有了。 所以发帖就没带图纸了

网友:
排阻不上拉了,造成没有供电了

网友C:
南桥没有收到IO发出的PG导致没有发出好信号去开启SVID解码,进而没有出CPU供电。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B:
加焊排阻,cpu电压有了但集显没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焊排阻,cpu电压有了但集显没电

   那就修下去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就修下去呀!!!!

过了内存再出集显供吗?谢谢

网友:
楼主哪里搞到的这个6系列的时序!有点复杂!!!

网友:
你们怎么都能整到图纸

网友E:
弱弱问下那个me供电和系统管家供电是什么啊,h65独有的吗?

网友:
没修过新主板了   看着好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内存再出集显供吗?谢谢

   是的!!

网友:
6些列的板子现在好复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过了内存再出集显供吗?谢谢

我就问你  你问了这么多  修出来了没

网友B:
不出集显,想刷bios,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出集显,想刷bios,但没有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2178-1-1.html   这里有! 一搜索就有了!

网友:
6系列还有如此特殊的时序,长见识了。

网友:
一直不会修cpu供电

网友:
现在的主板太难修了。。修主板也不像修笔记本那么认真去修了。

网友:
高手!!!!!!高手~!!!!!!!!!!!!!!!

网友:
把排阻换掉!  在翘起78看看  电压正常不

网友:
这板也有排阻问题,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弱弱问下那个me供电和系统管家供电是什么啊,h65独有的吗?

me模块是集成在桥里面的,系统管家供电就是vccsa,产生后用于做cpu供电的开启,简单来说就是cpu供电的开启受控于他

网友F:
楼主真是用心  还在认真的修台式机主板  不容易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是用心  还在认真的修台式机主板  不容易呀

没办法! 店里的主板都我管的,我不修没人修的。  同时有空还要修本本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办法! 店里的主板都我管的,我不修没人修的。  同时有空还要修本本

弱弱问你个问题6系列的svid有电压就一定有波形这句话你认为对不对

网友H:
我修过不上cpu电压有,上cpu无voer产生。为procpuhpwgd信号不良。一查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我刚学习完6系列,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弱弱问你个问题6系列的svid有电压就一定有波形这句话你认为对不对

不一定!!!

网友:
大神学习了,多谢分享。

网友C:
io两个pwrok,32脚的pwrok是去哪的

网友:
给力,不错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没有收到IO发出的PG导致没有发出好信号去开启SVID解码,进而没有出CPU供电。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可以这么理解~这个是让桥发出内存供电正常和非核心电压正常的pg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修过不上cpu电压有,上cpu无voer产生。为procpuhpwgd信号不良。一查上拉电阻坏了。

怎么可能?不是6系列的主板就有可能呵呵

网友:
那你想想你当时测这块板的svid没波形时有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两个pwrok,32脚的pwrok是去哪的

这个有点像电源好~表示是进来的信号

网友:
好难懂,6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