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口鼠标故障,滑动时会突然停止不动,一两秒后又恢复,使用过程几乎都是如此

楼主(2015-11-27):
刚插到电脑上使用时是正常的,过了大概半小时就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因为这个鼠标对于我来说手感极佳,某宝上又找不到同款,所以想修看看。

请问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测量一下那线是不是欲断不断,

网友A:
这种情况遇到过蛮多了,很多跟鼠标没关系,插到另一台机子就知道了。多为主板USB兼容问题。而且这种便宜的鼠标也没有什么维修价值吧,楼主这个应该是仿IE4的,略小,没侧键。

网友B:
 这样的现象 很多故障会出现的 有的则是 主板供电问题  你要换个鼠标 来试下啊。
再说你这样拆开来 会影响手感的

网友:
微开不灵敏吧

网友:
鼠标没修过 是不是下面的红外哪里接触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遇到过蛮多了,很多跟鼠标没关系,插到另一台机子就知道了。多为主板USB兼容问题。而且这种便宜的 ...

已经插到另一台机子试过,确实是鼠标问题,其它鼠标在我机子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现象 很多故障会出现的 有的则是 主板供电问题  你要换个鼠标 来试下啊。
再说你这样拆开来 ...

电脑正常,我其它鼠标在我机子上正常,而这个鼠标插到其它机子也是这个问题,手感太好舍不得换

网友:
按键倒没什么问题,现在主要是滑动过程中出问题,断断续续

网友:
把驱动手动安装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插到另一台机子试过,确实是鼠标问题,其它鼠标在我机子上正常。

那还是那句,排除不是电脑问题的话就没有维修价值了,便宜的鼠标用的光感处理器是没办法修的,不良或者损坏就只有丢掉了。

网友:
实在搞不懂圆口鼠标你修它干啥

网友:
还是找下原理图看看  不懂原理没法修啊

网友:
把所有东西加焊一次,不行就把那个发光二极管换了它

网友:
第1,把3个电容全换了(2个电解,1个瓷片),

第2,右键用的少,磨损也就少,把右键的微动开关和滚轮微动开关对换一下

第3,看了不顺眼的焊点全部先用电吹风预热下,最后加锡补焊下

彻底清洁滚轮,完工后,鼠标满血复活,哈哈

网友:
换个鼠标  用着用着手感就来了~

网友:
感觉没必要搞   习惯是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