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55主板维修,新手求助

楼主(2015-11-27):
平常都是看,偶尔回回坛友的贴子,由于是业余爱好,所以都很少发问,望大家见谅。言归正传。

亲戚一富士康A55主板,说开不了机,他说不急就丢我这了,今天周末闲来无事就动手摸一摸。

开机前学各位前辈先拆掉所有能拆的硬件,打了常用几个阻值,均正常。然后最小化上机通电,检测卡跑几个码后卡在80位置,按平时在论坛里看到的认为这个代码不是内存就是显卡。先动内存,处理下金手指。再点,不卡80了,有两组同样的码跑了3,4遍定在A6位置。这个码没见过,开始以为是故障码。查询此码无特殊定义,果断换条再点,还是A6。瞬间找不到头绪了。点上一根烟,看了看这个板子是带显示接口的。不上独显能不能点亮呢,因为开机条件都满足。果断拔掉独显再试。结果还是一样跑A6,屏幕依然黑黑一片。不甘心,再仔细想想,我的天,竟然犯这样的错误,不是专业的就真的不是专业的。由于工艺的问题,现在的集显跟主板没关系了的。都做到CPU上了。一看这U,641!!果断不带核显的。好蠢。这种U根本借不来试机,因为都没人用,怎么办??突然想到PCI,从抽屉翻出N年前的PCI显卡插上,再点。跑码一路顺利,最后定在99,屏幕点亮,证明我前面判断的是对的,在坛子上看到的没白看。既然插PCI显卡能亮机,那就证明主板工作条件是满足的,独显不亮会不会是显卡有问题,显卡好找,立马找来换上。可恶的又卡在A6。屏幕依然黑黑一片。失落了,关机拔掉显卡测PCI-E工作条件,A11 3.33V A13 0.35V,PCI-E的工作条件也满足啊,为什么就不亮呢。一上午从喜悦到失落,没什么心情了。所以才发帖跟各位前辈讨教。

各项工作条件都满足的话,我最后怀疑是单桥的问题,我这样理解对吗?如不对,还请告知思路,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应该换个CPU试试看哦,别是CPU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换个CPU试试看哦,别是CPU不好!!

师傅,用PCI显卡已经点亮了,跟U没什么关系吧。U又不管显卡插槽的,对吗。而且这U真的不好找,想借都借不到。

网友:
不死心,午睡都睡不着了。。。

网友:
欲哭无泪了。折腾了一天,下午刚在论坛下了BIOS,准备要刷。结果开机直接00了。没心情了,今天周末,先丢一边了。

网友B:
打一下PCI-E槽上面的耦合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一下PCI-E槽上面的耦合电容

打过了,全部正常。现在变成不能启动了。暂时只知道内存电压过高,接近2V。从PF6321过来的电压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过了,全部正常。现在变成不能启动了。暂时只知道内存电压过高,接近2V。从PF6321过来的电压过高?

电压过高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  有可能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过高 有可能是芯片本身坏了  有可能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对这个芯片的工作原理大致了解了一下,看来要先解决电压的问题再往下走了,没有师傅只能自己慢慢摸索了。

网友:
加焊下桥试下  有可能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从你的分析过程来看还真有可能是 桥不行了,,加焊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