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25 16脚不出电压

楼主(2015-11-27):
机器是三星355V5c
20脚供电有  6脚也有电压  论坛看说下一步就该16脚出6v了  但是 换了芯片一样 还是没有 也没有短路  大神说下 还要查哪里

网友A:
是什么问题啊楼主是不充电还是

网友:
PC205取下来试试呢

网友:
条件还不满足吧

网友B:
6脚分压得到2.4v-3.1v的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测得电压是多少啊 ?

网友:
楼主这个脚是什么功能呀

网友:
查下工作条件看看,是不是哪里有微短路了

网友C:
顺序有问题,有VCC下一不是REGN,你自己看内部图就会一目了然。还有假定REGN死也不出也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说明有保护自己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问题啊楼主是不充电还是

没有 待机 205也取过

网友:
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脚分压得到2.4v-3.1v的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测得电压是多少啊 ?

6脚大概2.6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序有问题,有VCC下一不是REGN,你自己看内部图就会一目了然。还有假定REGN死也不出也不一定是这里的问题 ...

打这个脚也没有短路   保护隔离是 N管  导不通  第一个管子换成P管的话 能开机 但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请问下十六脚是什么脚位  有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打这个脚也没有短路   保护隔离是 N管  导不通  第一个管子换成P管的话 能开机 但是不知道能用多久

哥,你牛啦,都换管子类别了

网友:
PDF你有吧。看内部图,还有时序图不过我一般不看时序图。开始有电20+6=5+16(脚位)

网友:
查外围的电容与二极管正常不,还有芯片外围仔细排除下,

网友E: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
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
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
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
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性一般3.3V会出来(因为要提供给后续的3.3V上拉电压)

网友F:
把保护隔离第一个和第二个管换了试试  好了就加个分

网友G:
持续关注  这个芯片是输入供电19+分压后得到的6脚电压 约2V多 然后输出16脚6V  后来就是24V用以导通 这个顺序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对的  有没有尝试更换芯片呢

网友:
无待机应当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异常,16有联系,但不一定是芯片坏,估计外围电路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持续关注  这个芯片是输入供电19+分压后得到的6脚电压 约2V多 然后输出16脚6V  后来就是24V用以导通 这个顺 ...

芯片换过 还是 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给芯片20脚提供一个VIN (电源接口直接过来的)。
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 ...

前面都对了 就是16脚 没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保护隔离第一个和第二个管换了试试  好了就加个分

他这个保护隔离 N管不一样  有一个 体内二极管箭头方向是朝左的 大多都是朝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你牛啦,都换管子类别了

换了管子虽然能开机使用 但是不能插电池 要短路

网友:
查下公共点及6脚是否有短路。

网友:
查第六脚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H:
第六脚是不是也要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六脚是不是也要测呢!

第六脚正常啊 2.6v

网友I:
可以说下机器是什么故障吗?

网友: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看不怎么明白

网友:
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说下机器是什么故障吗?

就是没过保护隔离  换了这个芯片也是一样  目前20脚供电正常  6脚 也正常   就是16脚 6V的线性没有   现在打保护隔离管子 G级只有4V多   S级 也只有3  V到 4V

网友:
我没有图纸但是记得好像第一个管那里有电容电阻连接到控制级的,既然你换成P管能正常使用的话,说明后级应该没什么问题,不妨看看控制级的电容电阻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是后级把公共点电压拉低了,导致充电芯片保护关断了隔离管的驱动电压

网友:
SONY的板就经常出现这样的故障,用的也是一样的充电芯片

网友:
6脚正常  2.6v

网友I:
你把把后级用得公共点电压的电路一级级拆开来,修好了记得通知我一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I:
你把把后级用得公共点电压的电路一级级拆开来,修好了记得通知我一声

如果我把第一个管子换成P管的话 都能开机正常使用 只是 不能插电池要短路    不用电池的情况下能开机的话 应该 后级这些  没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把第一个管子换成P管的话 都能开机正常使用 只是 不能插电池要短路    不用电池的情况下能开机的话 ...

如果换成P管能开机,那应该是两个N管的问题,你用同型号的好的N管换上,因为在很多时候两个N管其中一个有问题,都会导致不出2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换成P管能开机,那应该是两个N管的问题,你用同型号的好的N管换上,因为在很多时候两个N管其中一个有 ...

找不到 第二个N管 体二极管和其他的N管方向不一样 换上去不行 客户 又要用机器 我就绕过保护隔离 直接上19v了 电池充电管也取了   喊他先用

网友:
6脚电压多少

网友:
电压正常的话在多换几个芯片 买的芯片不一定都是好的

网友:
电阻和电容都排查了吗?

网友:
芯片周边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6脚的电压多少?

网友:
后极有问题

网友F:
哥们我把问题都告诉你了怎么不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哥们我把问题都告诉你了怎么不加分

没好啊  换了的   结果客户又要的急  只有绕过保护隔离  不用电池  直接用适配器可以使用

网友:
ACOK查了吗?条件都齐了才出

网友:
3,5V的开关有没有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