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1G EC是带程序 有谁这个程序

楼主(2015-11-27):
宏碁V5-471G 版号11309-2 EC型号NPCE885PA0DX 无待机 不出3V5V EC坏 换全新EC插上电源自动上电 有3V5V 有CPU供电 也能亮机 无KBC_PWRBTN#电压 换剪板EC有KBC_PWRTN# 不出3V5V
求EC程序 或剪板EC
自动上电

网友:
搞错了 是IT8587E这个

网友:
你板子上EC是什么型号,这你都能搞错?
两个EC都不带程序,都由BIOS配置程序。

网友:
这EC不带程序的,应该是和南桥共用一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