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固态硬盘量产

楼主(2015-11-27):
SSD固态硬盘量产LONGSYS 64G M6 SSD固态硬盘量产成功分享
2014-10-22 08:15:30      点击:

  两年前买的LONGSYS 64G M6固态硬盘ssd,其主控SM2244G AB,一直做系统盘用,win7的系统,前两天突然报错重启,然后就无限卡win LOGO,想重做系统发现ssd无法格式化,无法分区,里面的数据也没法删除。最后无耐,查资料,看论坛。最后,买了个飚王SSK HE-V300移动硬盘盒,接上去后好容易量产成功了,我的LONGSYS 64G M6固态硬盘绿盘满血复活,实属不易,网络上的量产资料的确很少,特地分享出来。(量产工具在此文章后下载)

LONGSYS 64G M6固态硬盘内部结构

LONGSYS 64G M6固态硬盘拆开后的全貌真身

  回到重点,先拆开SSD硬盘,LONGSYS 64G M6很好拆,就四周四颗螺丝,取下后即可看到M6的真身。拆开LONGSYS 64G M6固态硬盘,意外的是我自己的居然用的是三星的原厂颗粒K9HDGD8U5M,主控是SM2244G AB,加转接上(接上飚王SSK HE-V300移动硬盘盒)量产工具不识别,度娘知道要短接。找遍PCB只看到边上有一排8个触点,直觉短接点应该就在这里面,立马就开始试。8个触点我是按照1-5,2-6,3-7,4-8的顺序,主板上的跳线一般都是这顺序。试到2-6的时候,工具识别出SSD了,直接开卡量产就成功了。

短接第2和第6脚进入工厂模式准备量产

SMI Mass Production Tool

  量产工具(SMI Mass Production Tool)使用的重点:

  1.扫描SSD硬盘(Scan Drive)不认别硬盘,是必须要勾选NOT SMI Tester

  2.产量硬盘信息需要设置(Parameter),其中设置硬盘参数(Edit Config)时,需要输入量产工具密码,密码为320。否则无法修改量产SSD硬盘参数信息

  3.在设置Parameter里,硬盘模式(Disk Type)必须选择SSD,否则影响硬盘速度及寿命

  4.同样在设置Parameter里,一定要勾选“Download ISP”,否则量产很不容易成功

  5.其它的Parameter设置,就最好按下图的操作

  最后,祝与笔者有同样遭遇的朋友,早日把自己的爱盘救活,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

  SM2244和SM2250固态硬盘量产工具L0409A下载:http://pan.baidu.com/s/1dDAdt0P

相关贴子
>经验:快速判断主板南、北桥是否损坏>笔记本花屏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笔记本主供电短路维修思路>电脑蓝屏怎么办?笔记本电脑蓝屏死机解决方法
>联想Y450掉电及无CPU供电维修>关于笔记本故障的一些专业描述
>TPS51125工作原理>笔记本通病总汇(2013新)
查看更多>>

以上内容由武汉久龙电脑维修中心http://www.whjldn.com整理提供,如转载请注明出处

网友:
硬盘不会修

网友:
很有毅力啊

网友:
不錯喔目前SSD的資料很少

网友:
我也有一个跟这个一样的SSD,相同故障,接移动硬盘转USB后电脑能认盘,但不管怎么短接量产工具就是不认盘,不知是哪个环节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