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进水机子求助

楼主(2015-11-27):
华硕k42jr的板,进水了,清理干净,量5v电感,对地短路,烧机找到读卡器芯片,拆了,不短路了,上电发现,5v线性和2v基准电压出来了,就3v线性短到1v左右,量对地阻值300多,5v线性那边有500多,首先考虑ec,拆了,还是一样,再烧机,也没明显短路,量到有个电容电压有跳变,拆了再打对地阻值正常了,上电3v'5v线性电压正常了,装上ec,再次上电,发现3v.5vpwm电压出来了,但3.3v只有2v,才测了十多秒,直接又变回原样了,

线性3.3又被拉低到1v左右了,再打对地也有500多,换芯片rt8205c,换了也是一样,听说51125可以代换,换个上去正常出3.3v  5v线性电压,由于之前烧机时pwm3v5v隔离点是断开的,以为现在出电压正常了,结果隔离点连上去又不行了.也不是不行,上电能出来两秒左右,就消失了,断开pwm3.3v隔离点,就正常,不知道怎么修了,pwm对地阻值有600多正常啊,不知道怎么弄了,那个大个遇到过,给我指点下谢谢

网友A:
3.3明显是不正常啊,没有点位图吗,测下芯片出来是不是3.3,不可能电感一测就变2.2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3明显是不正常啊,没有点位图吗,测下芯片出来是不是3.3,不可能电感一测就变2.2啊

不是,2.2只是持续了十秒左右,之后就没有了,现在是换51125断开pwm3.3隔离点,3v5vpwm都正常,一接上就没了

网友:
应该还是有哪地方短路了!慢慢找下!

网友:
这个机器我有两个板子都是rt8205c发烫  换了很多东西就是发烫 到最后都换板了 感觉这个机器越烧坏的越多

网友C:
找3.3的转换管。这个板子是有点位图的。断开3.3后用3.3V去烧后极(多半都烧不出来),最好的方法是找转换,一般3.3都是去作芯片的开启或者PG之类的,这种找转换管,找到转换管之后再看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3.3的转换管。这个板子是有点位图的。断开3.3后用3.3V去烧后极(多半都烧不出来),最好的方法是找转换, ...

哦,谢谢指教,我试试,不懂再请教

网友:
同意6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2.2只是持续了十秒左右,之后就没有了,现在是换51125断开pwm3.3隔离点,3v5vpwm都正常,一接上就 ...

我觉得不像短了,断开正常,说明都出来了,连上就2.2,是不是那个上拉腐烂了,反正进水机器重点看看进水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