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我是小白刚接个活请教三星22液晶屏点1秒就灭再开再灭请大神从哪入手

楼主(2015-11-27):
我是小白刚接个活请教三星22液晶屏点1秒就灭再开再灭请大神从哪入手
三星

网友:


网友:
改个高压吧,简单快捷。但是灯管也要先测试一下

网友:
不是线圈就是灯管 这是三星通病 我有一个也是三星22寸的 灯管坏了 麻烦死了 修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单高压容易坏,改个单独高压条吧

网友:
灯管的可能性 大些 在考虑高压

网友:
有条件就先测灯管,没条件就拆看看....灯管占50%,板子占40%

网友:
我记得这个高压包容易坏,换过好几个了

网友:
灯管坏的几率是90%

网友:
不是线圈就是灯管 这是三星通病

网友:
指示灯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源 灯管。。

网友:
不是线圈就是灯管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二者先排除

网友:
换灯管,然后看看高压板有什么地方不对吗,没有就不要动,灯管必须换

网友:
外接灯管一试不就清楚了。

网友:
可能是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测灯管 该高压 白白解决

网友:
用代用的点一下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