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拆卸手机外贴合屏

楼主(2015-11-27):
手头有一部三星I9300手机,外屏碎裂,但不影响使用,想自己更换,请高手指点。

网友:
没工具说了也没用啊!

网友:
刚才我看见就在置顶贴里就有

网友A:
要有工具的,分离机和贴合机才好换的。

网友:
这个难度比较大,还是送到专业的地方吧,不然容易把内屏弄坏

网友:
手机店里要200大洋才换,网上发一个外屏10元,就是搞砸了也想一探深浅,看看能否亲手搞定。

网友:
得用机器才好,也有听说一直用热风枪一直加热拆ipad触摸总成的,三星就不知道了

网友:
yp 这还是要专业维修的,弄不——好要换屏总成 的

网友(2015-12-29):
用吸尘器吸,别忘了垫块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有工具的,分离机和贴合机才好换的。

还需要这么复杂吗?